[手持表] 90DM860数据记录功能操作方法

楼主(2024-03-27):
首先,在当前测量状态,按下STORE按键,屏幕左上角的数字是当前开始记录的地址,如果要从0000开始记录,按下HOLD键;

第二次按下STORE按键,左上角的数字此时为数据记录间隔,设置范围是0-255,通过加减按键来设置(就是MAX/MIN和REL按键),如果设置为0就是手动记录数据;
第三次按下STORE按键,则自动开始按照设定的记录间隔自动记录数据,数据在右上角显示,不过只能显示记录数据的前4位。

~
如何查看记录的数据呢??
长按STORE按键保持2秒以上,则可以查看记录的数据

~
如何清除记录的数据呢??
先关机,然后按住EXIT按键,开机到任意档位,OK,记录就清除了。
~
记录的过程中可以按EXIT退出,返回到正常测试界面。

忍不住还是感叹一下
真是个好东西啊!!!无意中遇到了特别想要的功能,且都在一个表上实现了,高压表,上下限报警,基本的数据记录,高频响,MAX/MIN,PEAKHOLD,AC+DC,大电流电阻档,低采样电阻的电流档......还有搞工控的4-20mA百分比显示(我用不上这个功能),还有个性化的设置,关机时间,背光时间和蜂鸣器开关都可以自己设置,TM关键还这么便宜。感谢前面大佬的信息,特别感谢针峰麦芒和我是不会修的拆机和测试。希望能用得住。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数据输出功能,用电脑端实时记录

网友:
竟然这么高级,考虑一下

网友B:
不合理的地方是这表没有连PC的方法,白搭的存储数据。

这表其实很多功能单列出来,全新包括很多二手,300元几乎很难有的:
1. 4000M数字摇表,这个应该还能用来测稳压管反向击穿电压等代替部分耐压测试仪的功能的。。。更新,这个验证了,不能这样用,稳压二极管能击穿,但电压不对
2. AC+DC。。除开众仪ZT225,我不知道有哪款新表能做到这价位
3. 有peak hold的表,就没有低过300的。
4. 3万字以上的,最便宜就是那个华普HP-770D吧,那个确实没有飞线,4万字,但那个什么用料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8230-1-1.html ,就这我都还心动过……这个多了保护、功能、防溅水(官方标称IP67看看就好,但一杯水打翻倒上去这种确实不怕)、低阻值测量、高阻值摇表。。。。然后分量程校准有,就是4开头的源难搞

性能还是见仁见智的。对很多维修人员来说,通断档电压电阻档速度、二极管档能不能兼做通断档发声等是最重要的。

这个表特别在摇表一般是比较粗糙的测试,配上5万字完整万用表功能,就有点粗中有细的感觉。在工业市场是否有这种需求是值得怀疑的,但仪表有点上头的人来说就有很有吸引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合理的地方是这表没有连PC的方法,白搭的存储数据。

这表其实很多功能单列出来,全新包括很多二手,300 ...

1.我还打电话吐槽过华盛昌,能不能把说明书放在官网,让大家看到,下载,很多功能全靠猜
2.这个表不能和其他的表比,毕竟全新的要1000多,这算是捡漏价格,是不是
3.这个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见过其他人拆解,似乎有好多种飞线搭棚,不过300多的价格,搭上一坨屎,个人感觉都是香的,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我还打电话吐槽过华盛昌,能不能把说明书放在官网,让大家看到,下载,很多功能全靠猜
2.这个表不能和 ...

我也是看手册,生琢磨费劲,挑重点精简后给有同款表的分享一下方法,不用再费大家脑子,说明书一大本就是没中文,费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手册,生琢磨费劲,挑重点给有同款表的分享一下方法,不用再费大家脑子,说明书一大本就是没中文 ...

手册上有Setup那个High Low的说明吗?我没找到也看不懂设置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Setup那个High Low的说明吗?我没找到也看不懂设置的是什么东西

在测试界面,长按setup,第一和第二个项目就是上限和下限设置,后面三项就是自动关机时间和背光时间以及蜂鸣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数据输出功能,用电脑端实时记录

还没研究到那里外壳上看不到什么通信端口,不知道电路板上是否有预留,从我们搞设计的思维角度出发,应该是有这功能,它并不会增加什么成本,我在浏览数据时,可以一个一个手动查看,也可以飞快地自动播放记录结果,感觉这个快速浏览播放记录的数据就不是给人在表上看的,应该是上传的节奏,再说可以记录1万个数据(0000-9999),人眼哪里看得过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测试界面,长按setup,第一和第二个项目就是上限和下限设置,后面三项就是自动关机时间和背光时间以及 ...

就是什么的上下限?我尝试把low调成最小的1以后,好多个档位蜂鸣,不懂是什么的上下限

网友D:
ac+dc功能是个什么样的标准,麻烦描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dc功能是个什么样的标准,麻烦描述一下。

有直流偏置电压的交流。

普通万用表AC档测的应该都相当于串了个电容后的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什么的上下限?我尝试把low调成最小的1以后,好多个档位蜂鸣,不懂是什么的上下限 ...

当前测试视值的上下限报警阈值呀,用于筛选,比较或者某个点的电流电压监测温度等等。

网友A:
查了一下ATmega64A的datasheet,2脚、3脚和27脚、28脚分别对应RXD0、TXD0和RXD1、TXD1,不妨飞几根线试一下交互,是否有测量数据输出
我下的单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ATmega64A的datasheet,2脚、3脚和27脚、28脚分别对应RXD0、TXD0和RXD1、TXD1,不妨飞几根线试一下 ...

不用费心飞线,看他们的拆机图,有预留通信模块接口,到时候看看,找个蓝牙模块或者无线透传模块连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