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好像很少听说CPU用坏的

楼主(2024-03-27):
cpu这个东西好像很少坏,见过核显坏的,但cpu确实很少见到坏的。
不过,使用时间长了,cpu效率会不会下降?

网友:
有坏的 用坏的 很多的 效率没听说过下降 更新的比较快

网友:
感觉是效率下降了  比如  13年的 旗舰手机   现在连个微信都登录不了吧

网友:
只要不是长期超频使用CPU,是很难损坏的,因为CPU自身有完善的保护机制。

网友A:
我自己就碰到2个损坏的U,一个是很久前的Barton K6-2 2500,是我自己买来装机用,因为好奇短路U上面的触点想扩大缓存,搞了几次U挂了

第二个是客户电脑上的,i7 3770…… 单位使用的品牌机,U是怎么挂的没人知道,反正换U就修复了

笔记本电脑碰到主板上U损坏的还比较多……大都是连主板一起更换了

网友:
有,一般都是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B:
我用过那么多电脑,只遇到硬盘挂的,CPU和内存没有遇到坏过的。

网友:
电脑上面的cpu倒是真没碰到正常使用损坏的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是I7 4870MQ,用着用着,AES加密出问题了,浏览器一加载需要AES加解密的网站,分分钟崩溃蓝屏,,,,也是换CPU就行了

网友:
98年开始有自己电脑CPU 硬盘内存没有碰见坏的,除非是玩的二手硬盘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就碰到2个损坏的U,一个是很久前的Barton K6-2 2500,是我自己买来装机用,因为好奇短路U上面的触点 ...

人为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I3二代还是三代CPU,坏了不少,1500台电脑8年更换一次,之前从来没坏过CPU

网友:
几年前单位的联想坏过CPU,很快就来换了一个修好了。

网友:
内存出问题的比较多啊,CPU除非是针脚损坏,没遇到过损坏的。

网友:
制程越先进的估计越容易出问题,CPU触点多了,而且硅片面积甚至在变小,硅片连接到触点的引线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甚至引线也可能变细,引线出问题的概率就增多了

网友:
现在的cpu坏的 可不少  你看看笔记本维修斯 cpu挂的几率非常高

网友:
一般不超频确实很少坏的
还有就是被雷劈
雷电经过网线或者电源进入cpu
再有就是带静电维修或者拆装cpu
用杂牌垃圾电源,供电不稳定也会烧cpu
cpu确实会越用越卡
主要是cpu电路太细,随着制程越来越高,线路只会越来越细
设计时已充分考虑冗余电路,不会因为某一条断了而报废整个芯片

有些是自然损耗
有些是静电击穿等等
用着用着几年后基本就将冗余损耗的差不多了
这时候用还是可以用
但是系统会报错
各种你没见过的报错

虽然你在10年前买的时候十分流畅
如果你再装回10年前的系统,感觉不到10年前那种顺畅了
万物都有寿命的
这是讲的比较直白
大致意思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就碰到2个损坏的U,一个是很久前的Barton K6-2 2500,是我自己买来装机用,因为好奇短路U上面的触点 ...

找电脑维修厮给你换U,找电脑维修厮给你换U,找电脑维修厮给你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那么多电脑,只遇到硬盘挂的,CPU和内存没有遇到坏过的。

cpu有坏的,但没有完全坏,就是解不了压缩文件了,内存坏的比比皆是。

网友:
是的,通常情况下,中央处理器(CPU)很少会出现故障或损坏。这是因为CPU是计算机中最重要的组件之一,设计得非常耐用和可靠。但是,虽然不常见,CPU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过热、电压不稳定、老化等。通常情况下,这些问题是由于外部因素或错误的使用方式导致的,而不是因为CPU本身存在设计缺陷。

除了过热、电压不稳定和老化等常见问题之外,其他可能导致CPU故障的因素包括:

  • 静电击穿:如果处理器暴露在静电较高的环境中,并且没有正确的防静电措施,可能会导致静电击穿,从而损坏处理器。
  • 过度超频:超频是指提高处理器的工作频率以获得更高的性能。然而,如果超频过度或者没有适当的冷却措施,可能会导致处理器损坏。
  • 物理损坏:处理器是一个精密的电子组件,如果受到物理冲击或损坏,比如掉落或挤压,可能会导致内部元件损坏。
  • 电压波动:不稳定的电源供应或突然的电压波动可能会对CPU造成损害,特别是在没有电压调节器或电压稳定器的情况下。
  • 生产缺陷:尽管很少见,但是在一些情况下,CPU可能存在制造缺陷,这可能导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
  • 综合来说,虽然CPU通常是非常可靠的组件,但还是有一些因素可能导致其损坏。好的使用和维护实践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风险。

综合来说,虽然CPU通常是非常可靠的组件,但还是有一些因素可能导致其损坏。好的使用和维护实践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风险。

GPU(图形处理器)相对于CPU可能更容易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通常需要承受更高的负载和温度。GPU常常用于处理图形密集型任务,比如游戏、图形设计和视频编辑等,这些任务对于GPU的计算能力和渲染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以下是一些导致GPU故障的常见原因:

  • 过热:GPU在高负载情况下会产生大量热量。如果散热系统不足以有效地冷却GPU,或者机箱通风不良,GPU可能会过热,从而导致性能下降或损坏。
  • 超频:和CPU一样,超频也是导致GPU损坏的常见原因之一。虽然超频可以提高性能,但如果不谨慎地进行超频或者没有适当的冷却措施,可能会损坏GPU。
  • 电压不稳定:不稳定的电源供应或电压波动可能会对GPU造成损害,尤其是在没有电压调节器或电压稳定器的情况下。
  • 使用环境:如果GPU处于灰尘堆积、高湿度或者强烈震动的环境中,也可能导致其损坏。
  • 生产缺陷:与CPU类似,尽管相对较少,但GPU也可能存在制造缺陷,这可能导致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

综上所述,GPU易损坏的原因与CPU有些相似,但是由于其在处理图形任务时的高负载和温度,以及可能的超频行为,使得它们相对更容易出现故障。因此,正确的使用和适当的散热措施对于保护GPU的健康非常重要。

要改善计算机的散热效果,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清洁内部和外部:确保计算机的内部和外部保持清洁。内部的风扇、散热片和其他组件可能会积聚灰尘,影响空气流通和散热效果。定期清洁它们可以确保良好的散热效果。
  • 增加风扇:安装额外的风扇或更高效的风扇可以增加空气流量,提高散热效果。例如,可以在机箱前面和后面安装风扇以促进空气流通。
  • 使用散热器:对于CPU和GPU,可以安装更大、更高效的散热器来有效地散热。一些散热器具有更大的散热片和更大的风扇,可以更有效地冷却这些热量更高的组件。
  • 优化风道:确保机箱内部的空气流通良好,避免混乱的电缆布置阻碍空气流动。优化风道可以确保冷空气流向热量产生部件,并且热空气能够有效地被排出。
  • 改进散热介质:在CPU和GPU上使用更高效的散热介质,如热导管或液冷系统,可以提高散热效率。
  • 避免堵塞:确保散热片周围没有被阻塞。避免将计算机放置在堵塞空气流通的地方,例如放在地毯或布料上。
  • 降低超频:如果超频可能是导致散热问题的原因之一,考虑降低超频以减少热量产生。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可以改善计算机的散热效果,从而降低CPU和GPU受损的风险,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