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烙铁休眠方案

楼主(2024-03-27):
自己diy的数控T12烙铁以前一直没有设休眠功能,最近有空,想着加一个,结果一直没能找到如意的方案,请教下各位大佬前辈。

我的烙铁座用的是如上图这样斜插的形式,本来网上看到大家一般用的都是如上图的震动开关。

1.先买了SW-200D震动开关,灵敏度是有方向性的。但由于烙铁使用的方向和插在座上的方向是一样的,要休眠只能把烙铁向上架在座上才行。也尝试将灵敏度高的一方向下,插在座上不触发时能100%休眠。使用中,只要稍微动一下,就能不断解除休眠计数,灵敏度也还可以,甚至烙铁轻碰下PCB板就能触发,但并不能100%,有时还是会要刻意注意下。
2.又看到SW18010p是没有方向性的,就买回来,结果灵敏度极低,得磕一下,或者晃一下,才能触发。无法应用。
3.帖片的震动开关没试过,估计应该也差不多。水银开关也没用过,不知道是否更灵敏点。
我知道,最理想的应该是用六轴的姿态传感器,但一个是感觉大材小用,另外就是不容易装到烙铁头里。
烙铁座上装磁铁、轻触开关之类的感觉有点不爽,不考虑。

请教下各位老师,有没更好的检测烙铁是在使用(移动)的方案。

网友A:
用555做个延时电路,轻触开关开机,延时30-100秒关机

网友:
上传一个你现在T12电路图吧。是不是常用的616板子。
在那个51欧电阻上用开关并联一个20欧电阻,就有休眠功能啦。我曾经使用的干簧管磁铁,效果很好。但是温度控制不准确,后来还是换数码的了。

网友B:
烙铁座里面装一个红外发射接收管,插入烙铁就休眠,拿出就取消休眠

网友:
干簧管+磁铁。干簧管有常闭和常开的

网友:
B站开源的原理图,板子打多了,最近买了C245 头,想把这个T12控制板兼容下C245 。不知道C245的热电偶接口接一根线到TPC8107的D级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55做个延时电路,轻触开关开机,延时30-100秒关机

帖子里很明确说了,是数控T12,六轴传感器都在考虑。
延个时,还需要5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烙铁座里面装一个红外发射接收管,插入烙铁就休眠,拿出就取消休眠

这个方案不错,每次对准点就行了,这个方案不错,每次对准点就行了,这个方案不错,每次对准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很明确说了,是数控T12,六轴传感器都在考虑。
延个时,还需要555... ...

霍尔开关,加磁铁,很简单,霍尔开关,加磁铁,很简单,霍尔开关,加磁铁,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不错,每次对准点就行了,这个方案不错,每次对准点就行了,这个方案不错,每次对准点就行了, ...

这数这方案最不靠谱。
烙铁座上外接电源线、信号线到控制板?

霍尔+磁铁,烙铁座上粘个磁铁,也感觉很不爽。

网友D:
我用的水银开关,有时候需要刻意晃一下手柄,但是感觉还可以,已经习惯性动作了

楼主:
哈哈,是个非常粗糙的低端爱好者。

只是好奇心比较重,总想知道某个想法(或问题)是否有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水银开关,有时候需要刻意晃一下手柄,但是感觉还可以,已经习惯性动作了 ...

那估计和弹簧震动开关差不多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和弹簧震动开关差不多灵敏度。

嗯,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个人感觉使用时间久了还是水银开关稳定,没有触点氧化的影响

网友:
我感觉都行

网友:
sw 跟GND 直接用开关控制 随手就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