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质电解器,内部结构如此简单

楼主(2024-03-27):
捡到的,这个是什么,内部结构如此简单。

01

02

03

04

05

06

07

完毕。

网友:
整流一下就行了?

网友:
整流桥加电阻?

网友:
真简单,直接电

网友:
遥遥领先啊

网友:
这玩意儿就是智商税。

网友:
又见智商收割器。

网友:
这电压非常之高了,速度杠杠滴。

网友:
降压后整流

网友:
串了一个150K电阻限流,实际上整流输出还是有220V的脉冲直流电压!

网友:
简单又暴力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万能的电解器

网友:
妥妥的智商收割器

网友:
似乎从方法上看,这种通过电解反应后产物颜色来判断水质的方法似乎不科学的。首先你不能排除这些产物来自于电解棒

网友:
感觉知识面又增加了。

网友: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认定!!!

网友:
可能是卖净水设备的拿来忽  悠人的

网友:
这玩意妥妥的不安全

网友:
真危险,不怕触电吗

网友:
是挺危险的~卖水骗人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