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升压模块,用USB5V升压9V给用表咋样?

楼主(2024-03-27):
模块0.19,运费2.2,打算买来改装到万用表上去,这样就不用担心电池的问题了,要用的时候找个手机充电器或者移动电源一插就搞定,有没有懂的来瞧瞧?

楼主:
刚把炮灰表拆了比了一下,退役的手机电池塞不下,所以充电方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03-1-1.html

就是懒得装电池,时间长了总会坏,所以想着用移动电源供电,不用担心电池挂了的问题...

网友B:
量高压,炸充电器,量低压,感应电干扰,炸管。
上次我居然在想,假设你量220伏时,你摸一下万用表里的电池,会不会触电。
后来这里的大神叫我不要试,尤其是改装充电的,充电口不要外露,量高压时,会有触电的风险

网友C:
插线不方便,而且有安全隐患。不如找输入电压再低点的模块,加内置锂电或镍氢电池用。反正万用表用电很省的,定期充电或换电池即可。

网友:
9V电池又不贵,折腾起来累

网友D:
各种供电试过后,感觉就使用一节9V电池最省事方便。

网友:
用这个方案要注意升压板的静态电流,否则不能一直连在电池上,需要将万能表适当改造一下。将万能表的电源开关转接在这个电路的电池输入端,或者在万能表内另加一个电源开关,控制这个电源的电池入口也行。

网友:
我用这种,充放电和升压一体的,搭配一个2000mAh的聚合物电池,用了两年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买二节串联的成品锂电给表用的,特别劲用。

网友:
能改电压比较方便啊

网友E:
升压模块+硬开关,都用了多少年了

网友:
会比较费电

网友:
直接用就加硬开关,如果愿意折腾就加三极管改小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供电试过后,感觉就使用一节9V电池最省事方便。

有二节串联的锂电的,使用一样方便,更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压模块+硬开关,都用了多少年了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回老站看了下,16年
改硬开关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31560
改锂电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80613

小巧,好用,另两个victory通常是在吃灰的

网友:
两节锂电池加一个机械开关搞定,还要什么升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高压,炸充电器,量低压,感应电干扰,炸管。
上次我居然在想,假设你量220伏时,你摸一下万用表里的电池 ...

我X,你这么说把我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线不方便,而且有安全隐患。不如找输入电压再低点的模块,加内置锂电或镍氢电池用。反正万用表用电很省的 ...

万用表壳子上开个孔接个USB口还是挺方便插的,主要是用得少时间一长电池没电,临时找电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