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刚到手的牧田款电池转充电宝模块及波纹测试和改造

楼主(2024-03-27):
前两天入手一个便携T12,不带电源的,由于手头有好几个牧田款的电池,所以打算组个便携模块,这就需要有牧田款的取电器了,从PDD看着带USB充电模块的也才十元左右,就入手了两个。输入电压14-24V

插上牧田电池就直接变身充电宝了。充电速度还行吧,大概一分钟充1%的电。

但是有一边的USB口看着像是歪的,插不进去,只有一边插得进去。看着偏差有点大。两个都是一样的情况,设计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那就拆开看看吧

LED灯板,看着有1w的样子

电路板背面有两颗螺丝固定,看USB口的固定脚并没有歪

电路板的正面,感觉做工还可以啊,还用了两颗固态电容。很明显USB接口并没有焊歪了,很显然是电路板设计有问题,两个USB口的间距设计小了,与塑料模具不兼容了。

有一个八角芯片,型号是csc5812c

属于一款很常用的车充芯片,最大输出电流2.5A

后来跟PDD卖家交涉,他们同意给发个板子来换换,不知道是改进的板子还是同款板子了。除了这个USB口问题,其他的还是不错的。

后续
看到输出端没有大电解电容,只有一个小的贴片电容,决定测一下波纹。仪器虽然很简陋,但是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空载波纹在100-200mv,带载波纹在300mv到500mv之间,跳动太大了。

准备加焊一个电解电容,在贴片电容旁边刮出来一些铜箔

找了个470uf的电容焊接上,个头有点大,直接放倒。按说5V输出用6.3V也没问题,不过为了更保险,直接用10V的

接下来装机测下空载波纹,大概是十几mv,比魅族充电器还稳了

测试一下带载的波纹,基本上在20-60mv之间,大部分是在30-40左右,很稳了

输出电压有点高,都接近5.3V了。其实也没打算拿它当充电宝,就偶尔用用吧

网友A:
这么高输入电压,不配快充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输入电压,不配快充都是耍流氓。

这种动力电池配PD100W都没问题,就是商家成本限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动力电池配PD100W都没问题,就是商家成本限制啊

对呀,电池本身输出没问题,所以应该配快充板。

网友B:
我是12v诱骗线加快充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12v诱骗线加快充充电宝

我手头没有能达到60W功率的充电宝,没法给T12供电

网友:
这充电宝有点大!

网友C:
我也准备做一个,买的这种模块,支持快冲,最高输入电压3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准备做一个,买的这种模块,支持快冲,最高输入电压32V

USB-A的输出功率不大吧,PD类的都是C口的

网友:
十块钱是便宜的
牧田原装的要80多还是100多来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B-A的输出功率不大吧,PD类的都是C口的

不需要大,大电流对电池没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大,大电流对电池没好处

像牧田这种动力类电池的话放电都是至少5C的,有的10C的,几十瓦的功率不在话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没有能达到60W功率的充电宝,没法给T12供电

12v的充电宝带t12只用18W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的充电宝带t12只用18W

18W根本带不动T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没有能达到60W功率的充电宝,没法给T12供电

12v的时候只有18w 对付一般小焊点可以了 大点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时候只有18w 对付一般小焊点可以了 大点肯定不行

大焊点热量跟不上,这么说起来还是供电充足比较爽啊

网友:
给电池用挺方 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8W根本带不动T12

t12发热芯8Ω阻值,12v电压时12除8=1.5A电流,12乘1.5=18W功率,在24v电压时72W功率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本想加模块支持tc快冲的,懒得花钱买模块了,本来就有好几个充电宝了
我牧田diy的10c的25p,5*2,diy的t12好用,之前是给洗车水枪用的

网友:
这个便携,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