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可调电源和电子负载装个盒子好看多了。

楼主(2024-03-27):
原来的电源和负载太小了,最近买了欣易60V20A的电源模块、48V600W电源板、炬为300W电子负载,用防水盒装上。

先来个完工效果。下面亚克力的是原来的电源,100W两路,里面还装了调速器接小电钻用,用了好几年了。上面是EBC电子负载。

炬为电子负载散热片太小,风扇一直呼呼响,换了80*80*40大散热片,降温快点,打孔攻丝装上。

200*120*113防水盒,开洞,电钻开孔再修整边角,后面觉得太麻烦就用电热丝加热切割了。最麻烦的就是开孔了。几百个通风孔手都钻麻了。

开孔完了接线,收工。

下面是可调电源盒子,简单点开孔和接线少,用洞洞板分上下两层,下面电源,上面降压模块。

网友:
好工艺,很漂亮

网友:
确实不错,很有启发

网友A:
用热成像看看有没有核心温度超过80度的地方

网友:
一个4管才150W,有点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成像看看有没有核心温度超过80度的地方

负载屏幕显示50℃时候,管子背面测70多度。热成像太贵,平时也用不上,先不搞了。

网友:
羡慕有台钻的

网友:
好手艺做得真漂亮

网友:
打孔技术高

网友:
手艺真好,做工扎实,要是量产就好了,可以拍一个电子负载。

网友:
手艺不错,做得非常好。佩服!

网友B:
需要那么大的散热器吗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厉害,光是打这么多孔看着都累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那么大的散热器吗

负载最大300瓦,250瓦测试时候屏幕显示温度能稳定在43左右,管子背面烫手,估计有60多度。小散热片时候更热,我怕烧了。如果小功率测个电池几十瓦的时候大散热片风扇都不用开,没噪音。小散热片的话的话就得开风扇,这是高速风扇噪音很大。试过低速静音风扇压不住。

网友:
做工好,很漂亮。

网友:
散热器上加个风扇是不是更好

网友:
防水盒的模具太差,接口那大的缝

网友:
防水盒好评,好看多了

网友:
怎么我觉得那个防水盒很好搞,我买的那个防水盒就像豆腐一样,手电钻钻孔还不能太使劲,一使劲就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