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级法拉电容6串16v的 如果有一只击穿会怎么样

楼主(2024-03-27):
超级法拉电容6串16v的 单只耐压2.7v如果有一只击穿会怎么样 电容击穿后是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短路吧,,,,,除了安规电容是短路外,其他绝大部分的电容都是短路,防爆阀爆开

网友A:
看过b站小电容超压充电然后boom的,很响。那会就想搜超级电容是什么场面 可惜没搜到,短路也没事。 击穿是啥意思不懂 等大佬科普

网友:
你串联不管短路断路都没啥风险吧?

网友:
各抒己见吧,我认为串联的电容组合,如果其中一只断路问题,整个电容组合就不能使用了,更换一个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是短路,电容在充放电时,电流过大,会导致短路电容发热发烫,出现爆炸风险,也会导致相邻的电容温度升高啊。

网友:
个人理解有可能短路,也可能断路。无论短路还是断路都无妨吧。

楼主:
短路和断路绝对不一样 断路整组电容不能使用,那就安全了,如果一只短路 会导致每只电容两端电压上升,超过耐压,整个电容组都会击穿,最后都短路 甚至电闪雷鸣

网友:
一般我理解的击穿是短路了。

网友:
没币啦!没币啦!

网友:
短路其他的只要不超压问题应该不大吧,断路更没有危险啦只是不能用了

网友:
没有用过法拉电容的路过

网友:
电容击穿过程实际是绝缘层局部绝缘降低,漏电电流逐渐增加,局部发热进一步导致绝缘下降此时该电容两端电压持续下降。多个串联使用时其它电容分压就增加,如果该电容过热爆浆,就形成断路,其它电容幸存。如果该电容还未爆,其它电容已过压太多,其它电容就会先于该电容爆浆

网友:
谁来做一下实验?

网友:
短路、断路都有可能!检查换就成

网友:
电容炸了很响的,烟雾缭绕味道也大。

网友:
是串联电路吧  炸  然后就断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最后的结果是 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b站小电容超压充电然后boom的,很响。那会就想搜超级电容是什么场面 可惜没搜到,短路也没事。 击穿是 ...

你去留言让他们直接接380V电压拍一期

网友:
击穿耐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