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威旺M20的车机 容易黑屏花屏简单处理一下

楼主(2024-03-27):
这个车机用了很多年了,车机好像标注的是12年生产的,目前故障是容易黑屏或者花屏有时候又正常,照这种故障可能是哪个地方接触问题

考虑到之前有个车机拍一下就正常了,补焊过里面的集成芯片部分,这个也操作一下吧
先看看车机全貌,以前的车机做的大其实就是有那个放CD的部分,现在不要CD了简化很多,电路也升级了直接一块板加个屏幕

看看铭牌标注,上面写的安装前取出螺丝估计是固定光驱部分的。
这个上面标注的很详细每个接口的作用。一对比就知道了

打开上盖,就侧边两颗螺丝拿掉轻轻撬一下就出来了

打开后看到光驱部分,一看这个肯定要先把屏幕拆掉才能拆掉光驱前面的固定螺丝
拆解屏幕就要先拆掉旁边的螺丝才可以,不然屏幕拿不下来
还要把屏幕后面的铁板拆掉,才能拔掉屏线,这个不要蛮力很好拆的

把光驱拿下来,都有点锈蚀了,这个不影响。

拿掉光驱后想到刚开始维修DVD的时候光头容易脏,顺便把光头洗一下(我用酒精洗的)
拿掉光驱上盖,用镊子夹取棉球沾点酒精擦洗两边,激光头亮多了

后面拆掉GPS天线固定,和外壳后面的挡板,拧下主板的固定螺丝拿掉主板

这个车机被拆过好多次,坚持服役这么多年,这个主板是第一次拿掉的,因为左上角的胶封钉子没有打开过
想想应该是中间附加的模块在行车过程中经常震动颠簸,上次另外一个就是补焊的这个模块解决的,当时工具不合适只补了那个车机的外面一边
里面没敢动,就好了,这个主板都拆出来了全部补一遍
包括主板后面的接口和带脚的元件都补一遍,拆都拆了(细小的地方我不补,工具和技术有限,免得粘连了还不好处理)
补焊的过程有个疑问:有些点很好补,我温度调的350点一下锡就熔了,有个别点感觉不是锡或者含锡量很少焊不动
最后可调电源12V接入电池的正负两端,把VCC接入正极就开机了,开机有点慢,其他没问题
测试过程发现有个芯片很烫手,我又没接音箱,后面查是功放模块,怎么发热这么快,那就上散热硅脂吧
发热的功放芯片

上硅脂散热用,

最后试机正常,轻拍也不花屏了,先这样吧,看看还能用多久。

这种故障基本上就是虚焊了,上次补过一个旧车机。
感谢各位观看,还想搞个安卓车机玩玩怕掉水里了,网上看有些车机供电芯片坏了不开机的还有戏,别的就算掉坑了,想想算了吧
还看维修过程中有需要刷固件的,而且还是EMMC那种玩不来
现在写数据不好搞又不能联机写,会导致很多没办法写芯片的,而且数据也不好找。
之前想刷个海尔液晶电视机发现数据不好找,观看过程中时不时的屏幕红绿蓝黑(声音正常,重启正常)刚换排线也不能解决,恢复出厂也没解决
估计问题还是在屏幕上,现在也能看就不动了,出问题了重启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就是功放IC,外号热得快!

网友A:
功放IC吧工作的时候不应该烫手啊!

网友B:
这个有点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久了吧

是的有好多年了,主要就是倒车看下后面用的多,凯立德导航现在都很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IC吧工作的时候不应该烫手啊!

热量比较大吧,又没上散热感觉温度高,后面这个地方专门给这个芯片散热用的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车机

网友:
现在的是不是没有这么大块头了

网友:
以前贪便宜入手了几个大众车机,没有这个高级。才注意到还有AM收音,现在中波电台还有吗?

网友:
这UI一股浓浓的汽配风,那几年国产各家的车机都半斤八两,个个都像是汽配城配的

网友:
车机用的时间可不短了

网友:
那是的机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
音质还是小日本的好

网友C:
凯立德导航的地图还能更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凯立德导航的地图还能更新吗?

能,但是要用16G的卡了,三年前的数据已经超出8G。

网友:
看着像是win ce系统,有点年头了吧

网友D:
只上导热硅脂不用散热片能达到散热效果吗?另外光头不能用酒精擦吧?

网友:
不错还能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上导热硅脂不用散热片能达到散热效果吗?另外光头不能用酒精擦吧?

最后面那个铁块就是散热的,所以我两边都涂了硅脂,螺丝拧紧了压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