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换防冻冷却液啦

楼主(2024-03-27):
据说这种是最好的

拆下卡扣,直接把管扒下来

拆水管最省事

开始放水,十几分钟才流干净

然后反着装好,干活十分钟,等待半个小时

网友:
地次看到方法。谢谢

网友:
原防冻液如果清澈的只需要添加,不需要更换

网友:
我上次应该是6W公里的时候换的,颜色变了主要是

网友:
买一个检测镜,要不要换滴一滴就可以知道了,一般没事可以用到车报废。

网友:
娃哈哈加上乙二醇,百分之40就行。我是补充

网友:
一般不需要换

网友:
我上一个车是11年9月份出厂的,到去年换车都没换过,用冰点仪看还有-40的功效

网友:
我车的冷冻液是换节温器时被迫换的。

网友:
洗节气门的时候顺便就换了

网友:
听说换之前有个仪器测测数值

楼主:
十年的车了,原车的副水箱已经见底了,顺手换了,也就百来块钱,如果换国产的只要几十块

网友A:
我就是定期添加而已.广东这边.上限下限都不高.六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定期添加而已.广东这边.上限下限都不高.六年了

乙二醇时间长了会变成乙二酸,对管道有腐蚀,还是建议换

网友:
乙二醇不能长期用,大多5、6年就得换,丙二醇就可以长期了。
两者对金属的腐蚀性不一样,前者会在高温作用下转化成酸,会腐蚀金属,后者基本不会有改变。

网友B:
看到人家是水温上了拆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人家是水温上了拆管子。。

停车半小时左右去拆好拆,水温表还有八九十度,但是水箱已经冷下来,而且节温器还是打开的,发动机里的冷冻液会流出来

网友C:
看图片,拆开的接头在高位而不是最低点,怎么确保将散热器和发动机内的旧冷却液放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拆开的接头在高位而不是最低点,怎么确保将散热器和发动机内的旧冷却液放干净? ...

水管是软管,按下去就可以了,我在纠结下次是不是直接把节温器接口拆下来,这样可能更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二醇时间长了会变成乙二酸,对管道有腐蚀,还是建议换

这个点我倒没想过.谢谢.那找时间去换下.我看液体还很清澈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