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宝输出电压是多少?可以驱动直流小马达吗?

楼主(2024-03-27):
充电宝输出电压是多少?可以驱动直流小马达吗?

网友:
充电宝输出一般都是5V,驱动小马达杠杠滴

网友:
完全可以直驱,支持快充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要看你马达的功率,和充电宝输出的电流。

网友:
万用表量一量,然后试一试。

网友:
马达太小也有可能烧掉

网友:
不要只看电压啊,也得看电流多少,总功率多大,这问题问的!

网友:
用充电宝驱动小马达别忘了装续流二极管。

网友:
什么样的小马达,有的小马达也是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