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如何端口映射访问另一个设备

楼主(2024-03-27):
1 爱快路由器A,有公网 . WAN1
2 爱快路由器B,因为远程上网设置失误,导致设备失联。
3 现在通过路由器A,使用无线网卡(wifi)搜索到B路器由wifi信号,联网wan2 网络。
3如何通过路由器A端口映射,然后再通过A原远程访问B.

网友:
异地组网,本地接入A的网络,然后就可以用IP访问B了...

网友:
在流控分流-分流设置-端口分流里添加个规则。或者在网络设置,静态路由那里添加个静态路由规则到路由表上也行。两种方法最好只用一种,两种一起用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冲突了。

网友:
爱快路由器B是接在爱快路由器A的LAN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