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八重洲防水手台VX7r按键不灵敏修复

楼主(2024-03-27):
手里的7r有几个键经常需要使劲按才有反应。
从以前维修按键的经验来看应该是按键触点氧化。

所以取下后盖6个螺丝卸下前面板,断开排线,再卸下来4颗固定前主板的螺丝就可以取下前主板。

然后磨砂铅笔(一直笔用了5年)清理按键触点氧化层,清洁一下缝隙灰尘。倒序装回去就行了。

清洁一下的确按起来舒服多了。

听董哥的,三防机没事就晒晒太阳,有好处。

上图

楼主:
新火腿一枚,正在筹备台子

网友:
火腿肠一族

楼主:
欢迎ham一起聊

网友A(2024-05-13):
刚入了一台6R
短天线推荐一下

网友(2024-10-25):
想起来我吃灰多年的7R了

网友:
单位上的对讲机使用的人太多,按键部位经常有汗液渗入而损坏。

楼主(2024-11-25):
引用 网友A:
刚入了一台6R
短天线推荐一下

华鸿518或者518+都不错。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