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售价7000块的日本原产KEYENCE基恩士温度控制模块KL-2TF!!!

楼主(2024-03-27):
公司的一款仪器上拆下的,故障:上电不亮,无反应
原装全新的已经装到仪器上了,开票价7000块呢

控制和显示面板

铭牌信息,日本原产

带I/O接口,接输出报警用的

接线端子,上下行有2处都各接了一个电阻,不知道起什么作用(上拉/下拉电阻???)

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卡口就能抽出主板了

三明治结构的3层主板,中间通过排线连接,板子上黄色的是柔性屏蔽锡纸

第一层主板,应该是电源控制板

发黑处为MOS管的位置,不知道上电不亮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第二层主板,应该是逻辑控制板

第三层主板,中间那个应该是主控芯片,ARM处理器?

最后的显示和控制板

拆开固定电路板的座桶,里面还带有一个锁定和解锁的开关选项,不知道具体用处

全家福,论坛便携拆机神器出场

如说明有误,还请斧正

End!!!

过段时间再拆一个红外激光发射器模块,也是一款仪器上拆下的

网友:
采购的东西开票价肯定是有水分的,这玩意修好了自己没用处

网友:
基恩士啊,好东西

网友A:
7000块一个的三明治,怎么下得了嘴啊

网友:
基恩士的溢价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0块一个的三明治,怎么下得了嘴啊

不吃会饿死,等米下锅呢

网友:
开票价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仪器上的模块肯定贵,进口的更别说

网友:
大概率是电源挂了,公家的东西,别修了

网友:
一般都是 这个牌子  还有山武的   横河 还有霍尼韦尔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7000的价格简直是抢

网友:
医疗,工业级仪器哪有便宜的!再加不能明言的密秘,那有个正价?

网友:
24VDC供电的,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电源板、IO板、CPU板、显示板,我们微机综保上这样叫

网友:
300元,不能再高了

网友:
基恩士的东西都挺贵
估计是电源坏了吧

网友:
不是一般的暴利啊,设计是很复杂,各种隔离,成本也不用300吧~~
不过这种产品市场太小,不够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