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锂电池充电器电路板

楼主(2024-03-27):
  来源废品回收站,估计是从充电器里面拆出来的,看起来很惨,输出滤波电容爆了,纸屑都干了,到处都是。

  将纸屑清理干净,仔细观察电路板。这个充电器因为使用了电源芯片,元件比较少,显得简洁明了。电源芯片被抹去了型号:

  背面的贴片元件不少,难怪正面元件那么少:

  220V输入端没有装保险,甚至都没有一只保险电阻,这就有点过分了!

  还好输出部分使用了358S,算你有点良心!

  更换爆*炸的电容470μF/35V,测量了一下,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串灯泡通电,绿色指示灯亮了!测量输出电压:

  看来损坏得并不严重。
  接上电瓶试试,怎么还是绿灯?
  拆下358S,看看下面的线路

  怎么⑤⑥⑦脚没有使用?
  测量①②③脚对地阻值,发现②脚不正常,准备更换一只。不过它的⑤⑥⑦脚是正常,能不能利用一下呢?

  将①②③脚折断,⑤⑥⑦脚翘起来:

  焊上358S的④⑧两脚,将⑤⑥⑦用导线连接至①②③:

  通电,绿灯亮了,接上电瓶,绿灯灭了。
  不过要吐槽的是,红灯一直是亮的,只是亮度较低,绿灯亮度较高,两者都亮时不容易发现红灯是亮的,这是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从而简化电路。
        还有一点,电路板上的光耦和431都被标注为U2,显然是设计人员疏忽了。
  附上电路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厉害,极限利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一个单运放的转灯电路,坏了一边,刚好另一边可以利用。。。
立省一个358

网友C:
358说,还不让我退休啊。

网友D:
按图中数据,绿灯亮时,R15上端电压12-1.5-3.3=7.2V 此时红灯电流(12-7.2-2.2)/20=0.13ma 绿灯灭时,红灯的电流12/(20+2)=0.545ma
从红灯电流看,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极限利用

不利用一下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一个单运放的转灯电路,坏了一边,刚好另一边可以利用。。。
立省一个358
...

节省一点是一点,不能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说,还不让我退休啊。

那是,有利用价值,还能发挥余热,不许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图中数据,绿灯亮时,R15上端电压12-1.5-3.3=7.2V 此时红灯电流(12-7.2-2.2)/20=0.13ma 绿灯灭时 ...

红色LED是普通的LED,而绿色LED是高亮的,对比一下,亮度差别很大!

网友:
220V输入部分那细细的覆铜板就权当是保险了

网友:
看这整流桥,提供的电流应该不会大于1A.

网友:
感谢分享,u1是啥型号?

网友:
本来以为只是换电容,没想到这么厉害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锂电池充电器电路板,输出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