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朋友们,热风枪买个什么样的??拆手机芯片或者电脑主板芯片用?

楼主(2024-03-27):
请问朋友们,热风枪买个什么样的??拆手机芯片或者电脑主板芯片用?

150元以内可以吗??

网友:
买功率1000w以上的

网友A:
还要个加热台底下加热

网友:
如果是玩玩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个加热台底下加热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B:
我有个闲置的858   60包邮拿去  我换快克861dw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闲置的858   60包邮拿去  我换快克861dw了

861DW很不错啊,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闲置的858   60包邮拿去  我换快克861dw了

给我,反正迟早要备一个,不如买坛友的,pm咸鱼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我,反正迟早要备一个,不如买坛友的,pm咸鱼连接

没弄咸鱼    我回头弄个   在便宜点拿去玩也可以   无所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61DW很不错啊,实际效果怎么样

就那样吧   和一般用的一样吧     这个型号就被修手机的炒作起来的   主要技术还可以  用啥风枪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样吧   和一般用的一样吧     这个型号就被修手机的炒作起来的   主要技术还可以  用啥风枪都一样的 ...

哈哈,拿手术刀跟拿菜刀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拆手机芯片858可以用,要说拆电脑主板的MOS管,一定要气泵式的,风扇式的要急死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拆手机芯片858可以用,要说拆电脑主板的MOS管,一定要气泵式的,风扇式的要急死人。 ...

那也就是说,修手机和电脑主板风扇型和风泵型热风枪最好各备一个。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修液晶电视主板拆换EMMC用哪种热风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也就是说,修手机和电脑主板风扇型和风泵型热风枪最好各备一个。

顺便请教一个问题:修液晶电视主板拆 ...

858就行了

网友:
拆换EMMC风扇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01):
引用 网友D:
给我,反正迟早要备一个,不如买坛友的,pm咸鱼连接

还在吗,有意呀,来个咸于的链接

网友G:
6楼的858一般拆集成电路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6楼的858一般拆集成电路都可以。

德力西858d?这貌似就450瓦啊,全新才89包邮
拆几毫米的芯片应该是没问题吧?厘米级别的估计……

网友:
直风用快克861DW,旋风用快克 2008,好象不错,就是价钱不便宜

网友:
150的话乱买吧,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