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富勒M65无线鼠标想改成充电的,谁给看看咋个改合适

楼主(2024-03-27):
一节南某的电池也就三个月左右就没电了,其它便宜的也就撑一个月,电池拆下来放到另一个山寨鼠标里还能用,也不知道是元件老化漏电还是啥情况,谁指导一下怎么排查,或者能不能改成充电的,弄个小锂电池+充电放电电路直接接到原PCB上去,绕过原来的升压环节

楼主:
刚刚又把鼠标拆了拿炮灰表测试一下:

待机:LED弱光,典型电流0.5mA,峰值3mA
移动:LED强光,典型电流15-20mA,峰值40mA
点击微动:LED弱光,典型电流2-3mA,峰值5mA
滚动滚轮:LED弱光,典型电流3-5mA,峰值20mA

大家看看这个电流正不正常,看起来移动的时候功耗最高,难道是LED功率太大了导致电池不禁用???

楼主:
奇怪,另一个一节电池能用9个月的鼠标用炮灰表测试工作电流一直20-30mA,按理说还要更费电一些,咋续航还更高???

网友A:
鼠标最便宜了,还改啥啊,直接买新的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别改了,用可充电的镍氢电池。还觉得不满意,换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最便宜了,还改啥啊,直接买新的

这鼠标用惯了,主要是手还过得动,而且最重要的是下面的开关位置非常顺手,一只手就能很方便的开关...

网友C:
我买的就是现成的带充电电池的,充电就可以;英菲克P-M6,用了四五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别改了,用可充电的镍氢电池。还觉得不满意,换鼠标。

镍氢还要准备一个充电器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鼠标用惯了,主要是手还过得动,而且最重要的是下面的开关位置非常顺手,一只手就能很方便的开关... ...

改锂电的话电压不好搞呢,你这个是1.5V的,锂电3.2v或者3.7V。看看有咩有合适的降压方案,还要加个锂电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就是现成的带充电电池的,充电就可以;英菲克P-M6,用了四五年了。

不会画板,不然我想打个板把那个创享的方案移植到这个壳子里,那个一节5号电池至少能用9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锂电的话电压不好搞呢,你这个是1.5V的,锂电3.2v或者3.7V。看看有咩有合适的降压方案,还要加个锂电充 ...

用1.5V电池是没错,不过应该是升压之后再给芯片供电的,如果知道升压之后是多少和接在哪里就可以针对性的来找方案了...

网友:
你这个要用钛酸锂

网友D:
啥都不用改,直接锂电池用都行,不信你试试,这类方案都一个样,内部IC都是支持锂电池的,升压那里,根本不用管,会直通的。
至于无线充电,网上很多小模块呀,直接并在电池两端就行,不过要看好带电池端子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都不用改,直接锂电池用都行,不信你试试,这类方案都一个样,内部IC都是支持锂电池的,升压那里,根本不 ...

锂电充满了是4.2V啊,原来的电路撑得住???

网友:
查查C14电压,如果在3v以上应该可以用铁锂电池

网友:
瞎折腾了,其实镍氢电池也能充电,何必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锂电充满了是4.2V啊,原来的电路撑得住???

我已经在用了,从10年就开始用了,最早是改的双飞燕的,后来还改过一个联想的,现在用的也是双飞燕的。
这个鼠标都用了7年了,电池是Sony的14500,可以用一两个月(没改前也差不多时长),主要是我这个鼠标耗电很大,功能太多了。

网友E:
英菲克M6充电无线鼠标12,包邮,还怎么改?哪有动力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在用了,从10年就开始用了,最早是改的双飞燕的,后来还改过一个联想的,现在用的也是双飞燕的。
这 ...

有没有可能这老货方案不一样?
一节电池才用一两个月你也受得了么?

网友:
折腾的费用可以买一个新鼠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菲克M6充电无线鼠标12,包邮,还怎么改?哪有动力改

这外壳用习惯了,不想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这老货方案不一样?
一节电池才用一两个月你也受得了么?

这个老货我用了7年,办公用哦,家里还有个是前年买的,也改了,也是这货,电路基本一样。
这货功能超级多,对搞设计来说真的好用,多个功能键,还有激光笔,还是无线,功能键能够模拟不同的组合按键,还能设置多组配置,也就是说可以多个人来用,每个人都可以设定不同的功能。
无线功率可调,频段可设定,总之,这货的功能秒杀市面上的绝大多数鼠标,价格只有1百多点。

这货,我还改了个外置充电接口,没电了,插上USB线就可以继续用,啥都不耽误。
我改的方案要复杂一点,断开了原来的电池通路,里面加了锂电保护和充电一体的板子,前端加了个type-c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