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充电器该可调电源分压电阻的阻值问题求教

楼主(2024-03-27):
今天休息,网上看到有手机充电器改可调电源视频,我也有一个很好的LG早期的手机充电器,试图看否是TL431,拆开以后看了一下,尽管上面没有标识,应该也是t1431。通过分析学习,562阻值的电阻与392阻的电阻是构成分压电路。
请问我要改成3~12伏输出的话,除了更换耐压高的电解电容之外,那个562改为多大的阻值可变电阻比较好?

网友:
功率太低了,即使能改也没啥用吧???

网友:
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用1K的可调电阻,某一段接一个100-200欧的保护电阻不至于调零。

网友:
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基本上可能性不大。

输出电压调整后,相应的电源芯片的辅助供电绕组输出电压也会大幅度变化,会超出芯片的供电电压范围。

网友:
高频变压器的次级能输出7~8V电压就不错了,厂家不会往变压器上多绕铜线的。

网友:
本来电流就不大,改动还超出设计那么多,就算改成12v.时电流能有多大,不值得,让它安息吧,想改找那种pd充电器改,5-12v稳稳的,电压全在设计范围内

网友:
今天还看到一个5V改12V300ma的贴子,太牛了

楼主:
听了大家的建议,准备改9V左右试试,不行的话干脆改6V或3V。因为5V的太多了

楼主:
最后根据朋友们的建议,电解电容换成耐压16伏的, 把上调电阻改为10k 下调电阻改为5.2k。10k微调电阻干脆贴在外壳外面,方便必要时调节。
输出在2.6~9伏,我就再没有装上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根据朋友们的建议,电解电容换成耐压16伏的, 把上调电阻改为10k 下调电阻改为5.2k。10k微调电阻干脆贴 ...

这样不太好,建议电位器装里面,外壳上钻小孔用于调节,不调时用个胶塞堵上

网友:
可以裝个塑柄电位器(体积大些无所谓)或者装个长柄的同样微调

楼主:
再进一步的想,既然它功率小,应该用于早期的workman之类的话不错,但是早期的电源有的时候各个厂家内正外负外正内负都不一样,手头有一个 usb的多插头转换器。如何让它转换极性更加方便呢?思来想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做了一个黑白的usb反极延长线,在极性反向的时候,中间就用上这个延长线,我觉得这个创意挺不错,一黑一白,明显就是反向的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废品站淘个二手tl494芯片电源该可调比这个好

网友:
用可调电阻调到电压合适,再换固定电阻。

网友:
功率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