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烧水的养生壶,可控硅BAT16-600B烧了

楼主(2024-03-27):
昨天修一个烧水的养生壶,可控硅BAT16-600B烧了,还把1/4W 那几个电阻都烧黑了 目前测量一个70欧 一个220欧 ic回路的电阻烧断了 ,电容是104J,现在不知道更换BAT16-600B之后,那3个电阻要更换多大的? 电路类似这个,那个光耦磨掉字了, 不知道是否是MOC3021?     像这种220V电路,不知道电阻值多大,应该怎么选?

网友:
可以试用此图元件参数,比较成熟的电路。

网友:
把线路板及品牌型号外观拍下,看看坛友有否同型拍照上传

网友:
上个BAT24-800,小电阻用360Ω,大电阻如图即可(功率或者说个头要足够)光耦用过零触发型3052试试不行用普通光控可控硅

楼主:
修好了。一个100欧 2个330欧

网友A:
那个光耦磨掉字了, 不知道是否是MOC3021?

这种电水壶用的控制板,其可控硅应该是开关型的吧,不大可能是线性放大型的,比如PC8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光耦磨掉字了, 不知道是否是MOC3021?

这种电水壶用的控制板,其可控硅应该是开关型的吧,不大可能是 ...

应该是 ,反正我换了MOC3021,现在正常了

网友(2024-07-28):
学习了,有个自动进水泡茶壶也是一样的

网友:
看着跟小熊养生壶差不多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