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点焊机迷你mos板

楼主(2024-03-27):
(图片)

网友:
铜鼻子散热片。。。。。。

网友:
这个创意好,触发引线搞个插头更好

网友:
搭棚版,铜基板,这个内阻低

网友A:
这个牛,我之前也有你这个想法,就是没有那个mos,不过我觉得最好加个大功率的TVS,避免炸管。

网友:
小巧玲珑的。

网友:
点手机电池可以,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牛,我之前也有你这个想法,就是没有那个mos,不过我觉得最好加个大功率的TVS,避免炸管。 ...

一个不够,号称5KW那种一般最少得俩并联

网友:
确实是一款很迷你的点焊机。

网友:
散热片选择的挺到位,还能起固定作用。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两个貌似管,电流够?

网友:
楼主效果如何? 多来些讲解和照片呢

网友:
两个铜鼻之间是怎么做的支撑与绝缘?

网友:
就是控制导通时间,其它就是外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