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buds4耳机怎么样

楼主(2024-03-27):
上次在小米之家试听下这个耳机,感觉低音比我的现在听的泥炭2好多了,要499,大家觉得这个耳机怎样?我也没有听过几个耳机,不太懂

网友:
买不起,不懂帮顶!

网友:
推荐QCY的耳机,京东搜搜

网友A:
听语言类百十元的蓝牙耳机都可以,听音乐还是有线的好,再好的蓝牙也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语言类百十元的蓝牙耳机都可以,听音乐还是有线的好,再好的蓝牙也差点意思。 ...

有线的不方便,手上有几个有线的还可以,平时上下班听得多的还是蓝牙

网友B:
     有线现在有点难为手机了,接个小尾巴小尾巴老坏,心一想这不对,下次坏的如果是手机插口肿莫办,于是就转战蓝牙了

网友(2024-06-08):
当然这个4buds pro才行,当然这个好,支持最新的LC编码,是效率最高的编码方式。

网友:
小米上大品牌,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线现在有点难为手机了,接个小尾巴小尾巴老坏,心一想这不对,下次坏的如果是手机插口肿莫办,于是 ...

有好几个有线的耳机都在抽屉吃灰,最近比较空了,又想玩玩,在纠结接小尾巴还是换蓝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