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led灯,就一颗灯珠关闭后暗亮

楼主(2024-03-27):
求助下,led一共4个灯珠。关灯下有一颗灯珠暗亮(微亮)。其他3颗不亮,这个是原因?

网友A:
盲猜开关没有断开火线吧????

网友A:
遇见过不少开关接在零线上的荧光灯和led灯具关闭后发微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开关没有断开火线吧????

就一颗灯珠暗亮。其他3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不少开关接在零线上的荧光灯和led灯具关闭后发微光的情况。

您遇到的是所有灯珠一起亮吧 。
就一颗灯珠暗亮。其他3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开关没有断开火线吧????

肯定是断零的。火线通着。开发的搞的。

网友B:
在LN两端并一颗黄色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断零的。火线通着。开发的搞的。

诡异诡异太诡异了

网友D:
小可怜这灯泡什么牌子

网友E:
互换一下火零线看看,一颗灯珠关闭后暗亮与全部关闭后暗亮基本原因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诡异诡异太诡异了

开发商,他们电工为了省事有挺多的就跑一根火线串多个灯。然后开关控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可怜这灯泡什么牌子

杂牌子,我看灯珠挺好,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可怜这灯泡什么牌子

什么标示后没有,三无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标示后没有,三无产品

换个品牌灯泡试试

品牌的即使断零也不会亮

网友:
并颗安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品牌灯泡试试

品牌的即使断零也不会亮

是呢,换其他led都正常 。就很想搞清楚它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互换一下火零线看看,一颗灯珠关闭后暗亮与全部关闭后暗亮基本原因相同。 ...

是的,我想改空开零火能解决,但除了改零火,对这个led灯还有其他方法吗?
因为这开发电工零火走的很乱。空开上都是乱的。还有的线用的一个颜色,加上双开双控/三开双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N两端并一颗黄色安规电容试试

好的谢谢,就是它有点大位置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想改空开零火能解决,但除了改零火,对这个led灯还有其他方法吗?
因为这开发电工零火走的很乱 ...

非隔离恒流源(貌似是线性恒流源)的特点,解决办法不要原来的驱动,换隔离恒流源,有些麻烦,不如换隔离恒流源的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就是它有点大位置有限

反正就是并在零火线上,如果可以拿下灯板的话放到灯板背面也行,做好绝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