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装个LED灯条

楼主(2024-03-27):
购买散件、自己焊接
wechat_upload17115354706603f56edbfc9
电源
wechat_upload17115354726603f5707bfdc
材料
wechat_upload17115354746603f572551ff
材料
wechat_upload17115354766603f57417682
灯条
wechat_upload17115354776603f57589464

wechat_upload17115354796603f57703317
焊接
wechat_upload17115354806603f578881aa
正常

网友:
都自己装了

不整个铝基板?

网友:
自己装如果用的多的话可以多备用两根条,万一到时候故障了还有换的,以后再买就不好配了

网友:
驱动不错,就是灯板差点。

网友:
散件,有多散?我想知道灯珠也是自己焊的吗?

网友:
用的带齐纳管的灯珠,貌似背光灯条。

网友:
条是串着,电源输出多大的?

网友:
支持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