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JDRead1;帮忙拆电子书阅读器,触屏排线断!有点过意不去丝丝心痛。。

楼主(2024-03-27):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好奇,忍不住。电池鼓包了。让帮试试拆,本以为不知前的玩意儿,结果还值个几百元。
以为就是个什么输入板

排线飞线?朕做不到啊。。。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网友:
排线能找到还行

网友:
帮忙帮失手了。

网友:
这类东西很容易重现这种情况

换掉吧

网友:
【【拆机】JDread1墨水屏阅读器换电池教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EaELMfA  看来你功课做的不到位呀。

网友:
断的位置飞线有点难

网友:
找修手机的飞线

网友:
这种电子书一般比较省电。

网友:
这个飞鹰的刀片,好像是正品

网友:
功课做的不到位

网友:
看线距,可以飞线修复

网友:
这线比较粗接上不难,接好后涂薄薄一层绿油固化,之后不动它一般不能出问题

网友:
这种设计是真的坑爹
要是没拆过完全就是给拆机挖的大坑

网友:
功课做得不够好,加热后再撬开。

网友:
拆之前没有做好功课,好容易掉坑

网友:
这一刀真是干脆利落

网友:
飞线修复吧!

网友:
放弃吧,我弄坏N个6寸墨水屏了

网友:
这个有点亏了   看起来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