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UV紫光灯是不是坏掉了

楼主(2024-03-27):
QQ群里问了下,没有确定答案,好似都没修过这个东西。。
坛里达人多,,有知道这样子的灯管是坏掉了 ??

统一回复,,这个样子了,还能亮。只是亮度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因为是白天,再一个,紫外线不大敢睁眼看它。

网友:
水银和灯丝蒸汽都糊灯管两头了,肯定是亮不起来了!

网友:
两头都变色了应该是坏掉了

网友A:
通电试一下就知道了。外观是这样子的,看不出来。

网友:
点不亮就是坏了

网友:
测一下两端灯丝都通的话,8成还可以工作

网友:
先测两头灯丝,看有阻值没,没有就是灯管坏,其次就是整流器,好修,和普通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试一下就知道了。外观是这样子的,看不出来。

哦,看外观不能断定啊,,好,修驱动板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