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钥匙电池的选择

楼主(2024-03-27):
先直接说结论:
在京东自营(重点是自营)上购买销量第一或第二的5粒装电池(重点是5粒装),2颗换到钥匙上,剩下的可以换到其它设备上。

1、原配电池是松下CR2032用了1年半,就提示电量不足。
2、然后斥巨资近20在京东自营上买了颗单粒装的松下CR2032,和原配电池一毛一样,结果只用了1年不到就提示电量不足。

3、换成一颗盯盯拍遥控器上的松下CR2032(没用过),竟然用了2年多才提示电量不足。

看到网上也有些帖子,对汽车遥控器电池进行了测试,便想着自己也来测试一二。
测试方法:
1、模拟实际使用场景,采用单片机Atmega8控制2路电池进行脉冲式放电测试,每个电池每隔1分钟进行5秒钟的8.5ma电流的放电,上半分钟放左边电池的电,下半分钟放右边电池的电。
2、测量每次放电之后的电压,把结果记录在eeprom芯片AT24C512C中(每2分钟记录一次),在两颗电池都放电到1.8V时,提示放电结束。
3、AT24C512C拆下来,放到读写器上读取出数据存为bin文件,上位机程序读取bin文件画图。

从京东自营购得销量第一和第二的两板各5粒CR2032电池,这是用剩下的拍了个照

测试结果如下:
国产的总放电次数1万9千多次,进口的总放电次数1万6千多次,1次测试时间持续10多天。

在放电初期,国产电池的电压略低于进口电池,然后电压就一直居上,并持续到放电结束。
电池一定是日期越新越好,京东上单粒装的电池销量比5粒装的低好几个数量级,到手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这件事上贵的比便宜的差。

这是用于测试的放电器:

放电电路图如下:

AZ432(图中写成了TL432)和AO3416构成恒流电路,R10+R11是147欧,为了提高测量精度,采用了千分之一精度低温漂电阻,其上的电压是1.25V,通过计算恒流电流大致是8.5ma,实际焊接线路板后,左区和右区在不同电压下各自恒流电流为:

放电电压V

左区ma
右区ma
3.3
8.421
8.403
1.8
8.42
8.41
左区的AZ432在变化放电电压时更稳定。
左右2边相差最大千分之二,可以认为放电电流是大致相同的,可以进行对比性测试。
至于为啥是8.5ma放电,是因为国标手册测试电流是10ma,我自测遥控器放电电流为7ma,折衷取了个8.5ma(正好有千分之一精度低温漂电阻)
AO3416的Vgs比较低,在1V~2V,这样就算最大2V,加上1.25V的采样电压,也就3.25V,可以采用锂电池对控制电路进行供电。

这是首次测试时的图形:

当时的程序每分钟记录2个电池的数据,测一半发现eeprom不够用了,就拿下来先读了一把,最后把2个bin拼成一个bin文件。程序还有点bug,1个电池放到1.8V就结束了。
不过,从走势上看,2次测试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楼主:
沙发自己坐。

上面2次测试,其实是把两种电池交换位置测的,但第一次的程序有BUG,把eeprom记录的通道搞反了,最后bin文件也没交换这个数据,所以2个图上电池的顺序是一样的。

网友A:
你可以用2035,电池厚一点,一般也可以装进去,容量也大一些

网友:
是不是可以搞个太阳能的

网友B:
还真别说,我也发现设备里面拆出来的2032电池确实更耐用,自己买的都不如它。
难道是电池厂家把最好的电池都打包卖了,剩下不好的电池才流入零售

网友B:
楼主可以开贴细说那个测试仪,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2035,电池厚一点,一般也可以装进去,容量也大一些

京东自营没找到这个型号啊,只有2032、20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开贴细说那个测试仪,加分支持

这个测试仪不值一提,本人菜鸟一枚,非专业人士。

网友:
我原车CR1620电池用了8、9年,还能使用,只是遥控距离没那么远,拆下来测量电压还有3.0V。一颗网购存放了4、5年的松下CR1620,测量电压3.2V,换上后效果好一点,但感觉遥控距离没有新车时候的原装电池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真别说,我也发现设备里面拆出来的2032电池确实更耐用,自己买的都不如它。
难道是电池厂家把最好的电池 ...

感觉电池厂家给车厂等批量采购的电池容量比市面上的要高

网友D:
国产电池的电压先低后高,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池厂家给车厂等批量采购的电池容量比市面上的要高

可能是电子厂家的仓库更注意控制湿度,电池怕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电池的电压先低后高,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也是奇怪,放电过程中我都用万用表测了好多次,不说精度如何,高低对比总是没错的。
首次测试时(最后那张图)没出现这种情况,区别是第二次测试时温度比首次低很多,开始阶段正是一个寒潮到来。可能低温下的表现,进口优于国产。

网友:
原装的松下,看起来就不一样,怀疑卖的都是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池厂家给车厂等批量采购的电池容量比市面上的要高

当尺寸无法改善时候,电池厂唯一能玩的内容就是材料。。

大概在十年前,去日本发现,日本有回收电池的行业。 他们挑三拣四的回收一些纽扣电池,甚至精确到批次。。还会发彩色打印的回收书。

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当次到访确认。   但日后问过一些日本回收业播主,得知他们可能是在找银电池,纽扣电池里有银化合物的电池确实寿命要长,估计厂家定制的是含有银化合物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尺寸无法改善时候,电池厂唯一能玩的内容就是材料。。

大概在十年前,去日本发现,日本有回收电池的行 ...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回收行业也不是普通人能干的行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己坐。

上面2次测试,其实是把两种电池交换位置测的,但第一次的程序有BUG,把eeprom记录的通道搞反 ...

你车子有问题吧  大众的钥匙用了10年 还没换电池 车子基本上每周用5天。你车子有问题吧  大众的钥匙用了10年 还没换电池 车子基本上每周用5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车子有问题吧  大众的钥匙用了10年 还没换电池 车子基本上每周用5天。你车子有问题吧  大众的钥匙用了1 ...

有舒适进入、免钥匙启动什么的,钥匙比较费电。上辆车大众的,用了15年好像也没换电池

网友:
有坛友说在电池上并电容,能极大延长遥控器电池的使用时间

我在电动车遥控器上并了100uF的固态,观察下效果

网友:
我以为南孚在石墨烯黑科技的加持下会更优秀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