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样才能延长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

楼主(2024-03-27):
刚开始手机电池很耐用,电池剩余电量2%,都能坚持个几分钟,

现在电池剩余电量50%之前还挺耐用,不过到了20%左右,就会突然掉电,为何会这样?

怎样使用手机,电池会比较耐用一些?
是否玩手机的时候,最好把手机接充电器呢?

网友A:
买个大充电宝随身携带

网友B:
j尽量不要快充,电量保持20-80%,但是使用就没那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大充电宝随身携带

大充电宝随身携带,可以多消耗充电宝的充放电周期,然后减缓手机电池的损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尽量不要快充,电量保持20-80%,但是使用就没那么方便了

快充对手机电池的损伤很大么?

网友C:
新手机20%左右,就会突然掉电,就是dug了。各家算法不同,有些5%都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机20%左右,就会突然掉电,就是dug了。各家算法不同,有些5%都很耐用。 ...

二手手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机20%左右,就会突然掉电,就是dug了。各家算法不同,有些5%都很耐用。 ...

dug什么意思?

网友D:
不能长时间亮屏,

网友:
bug吧,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长时间亮屏,

接充电器的情况下长时间亮屏没事?

网友E:
这还不简单,插充电线,但控制着不让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不简单,插充电线,但控制着不让充电

插充电线,怎么控制着不让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充对手机电池的损伤很大么?

是的,大电流充放电影响电池寿命     坛子里还有满电保存和半电保存对电池寿命影响的帖子

网友:
不要完全充放电,减少快充

网友:
不用或者那就少用

网友:
电池很便宜,自己换更划算

网友F:
随用随充吧 别满充满放,使用电流小的充电器,发热时别充电。

网友:
我所了解的是不要冲太满可以在手机里设置只冲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也不要把电量用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才充电,充电时最好不要使用手机因为发热量会增加,还有慢充比快冲对电池更友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用随充吧 别满充满放,使用电流小的充电器,发热时别充电。

一直插电使用,是否能减少锂电池充放周期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