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老外对中国产蓝色药丸的评价是事实还是毁誉?

楼主(2024-03-27):
如果您打算购买更便宜的版本(我理解暗示来自中国),则必须注意一些已知的主板问题。我已经从各个论坛上获取了这些问题,并亲自面对了一些问题(与USB相关)。

  • 第一个主要问题是3.3V稳压器。尽管有些板使用了TI的真正LM1117 3.3V稳压器,但大多数便宜的开发板都带有未知制造商的小型仿冒LDO稳压器。这些LDO没有任何热保护,很容易损坏。解决方案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使用外部3.3V稳压电源。

  •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与USB有关。首先,microUSB端口的焊接质量很差,如果您经常将电缆插入该端口并将其插入,那么microUSB连接器很可能会脱离电路板。您可以使用热胶覆盖连接器。

  • 与USB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了错误的上拉电阻。根据MCU的参考手册,必须使用1.5KΩ电阻将USB D +(名称为USBDP)拉高至3.3V。但是根据几个Blue Pill电路板的原理图,所有这些电路板都使用10KΩ电阻器。如果您打算进行USB数据传输,则可能无法获得准确的结果。如果您迫切需要解决方案,则可以焊接一个与现有10KΩ电阻并联的1.8KΩ电阻。为此,在引脚A12和3.3V引脚之间连接1.8KΩ电阻。

  • 其他已知问题包括很难按下重置按钮,将模拟电源连接到数字电源,没有用于USB的肖特基二极管保护等。

    我们来自淘宝的AMS1117质量真的那么堪忧吗?老外说:将USB D +(名称为USBDP)拉高至3.3V暗示中国人糊涂滴采用10千欧电阻,我发现淘宝上喜欢用4.7千欧。用4.7与1.5问题不大吧?

网友A:
板子上电STM32都可能是假的,还在乎这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电STM32都可能是假的,还在乎这点问题?

老外文章前面说到STM32F103C8T6可能是克隆品,我都没信
国产替代,这么厉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文章前面说到STM32F103C8T6可能是克隆品,我都没信
国产替代,这么厉害了吗? ...

是的,这是真的,比如CH32F103,还有GD32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文章前面说到STM32F103C8T6可能是克隆品,我都没信
国产替代,这么厉害了吗? ...

都多少年了,很多都有国产替代的了,除了官方买的都不敢保证正品。这种开发板又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真要验证肯定要打板上正品芯片验证啊。别老听老外的,老外在这类电子产品上真的不如咱们国内的。

网友:
一个电源芯片而已,坏了就换呗,重要场所还是。。。,你懂的

网友:
这个确实都是需要注意的

楼主:
with cheap board from China (Blue Pill).
透过这部分句子,可以明确在老外脑海中蓝色药丸版STM32核心板来自中国

网友B:
最小系统板基本没在usb口上加esd管, 初学stm32我自己画过做了几块

不过我的有牌子的stlinkv2(不是正品st),在usb口和swd口都加了SRV-05保护,措施还是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系统板基本没在usb口上加esd管, 初学stm32我自己画过做了几块

不过我的有牌子的stlinkv2(不是正品st), ...

看过你的回帖
我急忙贴出ST-LINK V2.1原厂电路原理图,你看看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一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回帖
我急忙贴出ST-LINK V2.1原厂电路原理图,你看看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一般?

仔细看看吧,左下角USBLC6-2SC6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回帖
我急忙贴出ST-LINK V2.1原厂电路原理图,你看看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一般?

发现你果然厉害。火眼金睛,理由解析如下

USBLC6-2SC6是一款由STMicroelectronics(ST)生产的电路保护芯片,具体来说,它是一种用于电路保护的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阵列。这款芯片设计用于保护高速接口,如USB 2.0、以太网、SIM卡等,免受静电放电(ESD)事件的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吧,左下角USBLC6-2SC6是什么?

发现你果然厉害。火眼金睛,理由解析如下

USBLC6-2SC6是一款由STMicroelectronics(ST)生产的电路保护芯片,具体来说,它是一种用于电路保护的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阵列。这款芯片设计用于保护高速接口,如USB 2.0、以太网、SIM卡等,免受静电放电(ESD)事件的损害。

网友:
X201,X230,主板USB口的ESD二极管也没焊....

网友:
AMS1117多古老的东西啊,拆机片、冒牌货啥的,不好说。质量不来就不好

网友C:
说的好像AMS1117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像AMS1117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

我记得我用的,不到1毛钱一个。

网友:
带来的后果是,不少的产品电路图图是参考这蓝色药丸

网友:
DIY玩家ESP32不香吗?WIFI BT都有,关键是可以mpython,以前也是玩STM32,后面改玩ESP32才发现mpy做diy真香

网友(2024-11-16):
引用 楼主:
老外文章前面说到STM32F103C8T6可能是克隆品,我都没信
国产替代,这么厉害了吗? ...

多新鲜,这玩意价格差好几块,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