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关于电脑音频输出问题

楼主(2024-03-27):
这几天电脑音频输出突然出现问题

问题描述:Realtek音频输出音量拉满,没有任何声音,重新安装驱动也没有声音,禁用启用也没有任何声音
但是,改用显示器输出音频,就有声音,本人小白,用鲁大师等软件也没有检测出故障
求助各位大神说说我的电脑音频输出出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显卡驱动里有装声音驱动吗,  装显卡驱动时,,不要勾选音频驱动就行。

网友A:
驱动模块硬件问题吧

网友B:
nv  难道主板没集成声卡

网友C:
鲁大师扫驱动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  难道主板没集成声卡

微星的X370 gaming plus主板,应该不会没有集成声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鲁大师扫驱动没问题吗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模块硬件问题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电脑经验有限,我在想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你用主板声卡没声音,用显卡的就没问题。1、看线有没有插错位置。2主板Realtek集成声卡挂了

网友D:
找个usb声卡试一下,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usb声卡试一下,几块钱

厉害,我试试看,如果usb声卡有声音,是不是说明主板的坏了?

网友E:
是不是装完驱动还要去声音控制面板设置才行?我的微星B760就是这样,要设置才有声音

网友:
显示器是用hdmi线,接头跟你电脑音频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F:
楼主是显示器自带喇叭还是外接音箱的啊?显示器自带喇叭确实是选显示器音频输出的,如果外接音箱接主板音频口才是选Realtek

网友G:
这个情况一般先检查线插对地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显示器自带喇叭还是外接音箱的啊?显示器自带喇叭确实是选显示器音频输出的,如果外接音箱接主板音频 ...

显示器没有喇叭但是有一个aux口,我插得耳机有声音,但是Realtek不管用啥都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装完驱动还要去声音控制面板设置才行?我的微星B760就是这样,要设置才有声音
...

这个软件我似乎没有下载,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情况一般先检查线插对地方了没。

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是直连主板的AUX接口,就这几天突然主板AUX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