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正泰多控开关拆解

楼主(2024-03-27):
拆个正泰多控开关,记录拆解的散件,简单说一下拆解过程。
首先大面板直接沿着上下方向掰下来,没啥技巧,别太猛就好,用点力就能拿下,塑料面板是硬插到里面的开关上的。
边框不说了,捅开底部直接轻松取下来。前提是先拿下大面板。
最主要的是拆里面的开关盖,需要点技巧。先从上面或下面两个卡扣拆起,这样拆的好处是拆“上”或“下”卡扣时不会对“下”或“上”卡扣产生挤压。因为四个卡扣两两分别镶嵌在左右两侧的,左右成对拆的话,一侧翘起会对另一侧产生挤压。所以上下拆且上下侧翘起的话,不会对左右方向的卡扣产生挤压,很容易拆下来。
现在以拆上面两个卡扣为例说明。用扁口螺丝刀挤压卡扣松卡,然后用手压着卡扣别让其回位,之后用扁口螺丝刀从外侧插入卡扣底部往外拨,开关盖即可出位。出位不用太多,稍一点即可,然后同样复制拨出上面的另一侧开关面板使其出位。接着同样方式处理下面的两个卡扣,完毕后开关盖板四个角位全部脱出卡扣,即可顺利拿下开关盖板。
盖板拿下,里面就没啥玩意了,只有两个触点开关。银触点接触电阻我们不去测量,我们说一下所有这类开具有的一个软肋,拨动开关弹片与电极是轻触接的!也就是开关铜弹片是放在连接电极的铜片的侧面上连接的,压力可想而知不会太大。而接触电阻又与接触压力的平方成反比,自己去计算吧。所以用这类开关去控制上千瓦的插座电源还是不推荐使用。
拍了多张图,不想去整理编辑,自己辨别着看吧。

网友A:
正泰电器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泰电器做工不错

是的,全紫铜,标称16A升级加强开关,塑料框架比较结实,强度足够,只是牺牲了点柔性。

网友:
用料足,做工规范!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动端子好评

网友:
建新房子买了不少正泰插座,看到这个就放心了

网友B:
那个接线没镀铜色好评,不弄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显得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线没镀铜色好评,不弄那些虚头八脑的东西显得很专业。

这东西必须使用镀锌铁制端子,不然铜质的很容易拧滑丝!

网友:
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这开关真不错!触点是镀银的?

网友:
这开关还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2024-06-10):
做工用料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