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砰~~~~~灯炸了

楼主(2024-03-27):
就刚才刚进屋没走几步时候,砰一声闷响吓一跳,顿时漆黑一片

网友:
质量不行。。。温度高。。

网友:
为什么没有保险呢?太偷工减料了。

网友:
烧的太很了

网友:
电容挂了先

网友A:
这种灯板点亮后发热比较大,驱动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容最先受不住。

网友:
电容全炸啦!!!

网友:
应该是芯片短路了,大电流产生高温,把电容烤鼓包了

网友:
控制芯片爆裂起火,把电路板烧黑了?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种貌似不如几个灯条串一起的。 一年不到发黄相当厉害。

网友:
应该是过热炸的~

网友:
发热严重啊

网友:
闷在里面,驱动都太热了,boom!

网友:
控制芯片爆裂

网友:
果然很黑,炸的够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板点亮后发热比较大,驱动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容最先受不住。

应该还是电源不行,用的时间不算长,去年9月份开始用的,平时用的频率不高

网友:
真的是进屋一片黑

网友:
可能是电容先挂了,然后驱动供电不稳,炸内置的功率管

网友:
没想明白是哪个先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