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买到之后,如何检测网线是否达标?

楼主(2024-03-27):
做根网线,然后看速度能到千兆就ok?

还是用别的方法测试网线是否ok?其他方法是什么方法?

有人说可以用万用表测网线电阻,万用表真能检测网线是否合格么

网友:
不要多多上买便宜的基本上都不会太离谱。

网友:
看你买的价格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游标卡尺测一下线径是否达标,剪一段下来看是否铜包铁铜包铝,这两个方面没作假的就可以确定是正规厂家的货。

网友A:
正规厂家就没问题。其他凭手感就能知道一二。
做个100米线,然后能跑千兆就没多少问题。

网友:
FLUKE福禄克DTX-1800/MFM2网线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厂家就没问题。其他凭手感就能知道一二。
做个100米线,然后能跑千兆就没多少问题。 ...

做个100米线,你网线买到后,经常这么测试?

网友:
有专门测试网线的那种仪器,可以测量这种网线是否达标。另外有些交换机之类的也有这方面的简单功能

网友B:
你说的做个网线测速度就是最常用的。如果想准确就上福禄克网线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做个网线测速度就是最常用的。如果想准确就上福禄克网线测试仪

福禄克网线测试仪非常贵,一般是哪些人用福禄克网线测试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个100米线,你网线买到后,经常这么测试?

没办法的办法,最简单的方法。没有测试仪器时候这方法有点用处。
我一般靠手摸眼看。其实见多了就能感觉出来。
最靠谱还是合适的品牌合适的价格。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万用表测量电阻,卡尺量线径。如果你连这些工具都没有,那就只能凭手感和做100米线,然后看能不能跑千兆了。

网友:
100米网线测速

网友:
靠知识经验

网友:
是整圈买的,可以剪一段看看线是否合格,看看屏蔽层,外观检查。做测试没搞过,买正规厂家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正规厂家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万用表测量电阻,卡尺量线径。如果你连这些工具都没有,那就只能凭手感和做100米线,然后看 ...

怎么量线径,是把线剥皮了,测铜丝的粗细?还是测线的整体粗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量线径,是把线剥皮了,测铜丝的粗细?还是测线的整体粗细?

当然是剥皮后金属线的直径啦标准超五类线径0.5mm,6类0.57mm。不过关键在于价格,比如便宜点的超五类线径0.45mm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剥皮后金属线的直径啦标准超五类线径0.5mm,6类0.57mm。不过关键在于价格,比如便宜点的超 ...

剥皮后金属线的直径是不是要用千分尺才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的办法,最简单的方法。没有测试仪器时候这方法有点用处。
我一般靠手摸眼看。其实见多了就能感觉出 ...

你都是在哪里买网线的?

手摸眼看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