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SFD223银灿is903-a4量产工具搜寻不到装置

楼主(2024-03-27):
银灿is903-a4量产工具搜寻不到装置,请问这个i盘还能修复吗?

网友:
能啊,插usb2.0接口的看看

网友A(2024-11-29):
打开量产软件文件夹里面 SETTING.SET 文件,
找到ConfigHubType=1 ,把等号后面的1改成0,
U盘插到USB2.0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A:
打开量产软件文件夹里面 SETTING.SET 文件,
找到ConfigHubType=1 ,把等号后面的1改成0,
U盘插到USB2.0接 ...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网友:
这个是老版的大头银灿903,板子是老版型,还可以缩ce,非常经典的东西,可惜刚刚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量产软件文件夹里面 SETTING.SET 文件,
找到ConfigHubType=1 ,把等号后面的1改成0,
U盘插到USB2.0接 ...

突然看到有的版本里面的ConfigHubType=4,试了一下,居然在我的那个没有2.0接口的主板上量产成功了,也不知道这个4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