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可调电源怪异故障

楼主(2024-03-27):
求助一下大家,大华的DH1718D-4双路稳压电源。之前都正常。今天修一块平衡车电池,电压有点低我双路串联50v给电池充电。充电中发现电池指示灯一会量一会不亮,检查是电池保护板镍片断了接触不良,于是想用烙铁焊一下,这期间电源没关接电池正负极,然后烙铁往电池镍片一放很大的火花,当时吓一跳,后来就把电源断电夹子取下,焊好电池,再开电源发现电压已经80多v了。(标称最大64v,之前调的50v)。电源故障了,把两路分开,左边一路电源正常。右边一路电压直接58v并且无法调压。损坏了,求助下是烧了哪里(右边一路无法调压开机直接58v)。明天拆

网友:
可能功率管击穿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线性稳压电源输出最高电压大部分就是调整管挂了

网友:
我原来给电池充电,然后没断开就关闭电源,电池回流把功率管烧了,充电最好接个低压降二极管防止倒电

网友:
这俩真漂亮,我不会修只能看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