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H奇葩问题

楼主(2024-03-27):
1. 板子原装SSV4颗粒,正常开卡没问题,并测量了tog。

2. 去掉tog后,贴上B16  01T  04T 均开卡不过,报错Check Download ISP Fail(44)/(25) Download ISP 0 & 1 Fail

3. 用58XT可以正常开过。

问题总结:
      a.换01t开不过后,贴回SSV4,跳上tog正常开卡,说明缓存及主控没问题。
      b.能用58xt开过,证明单颗支持8CE。
      c.更换主控、缓存、颗粒都没解决问题,不知是否有特殊跳线。

请各位大佬赐教,附上板子详细图

网友A:
闪存有问题没?用清空架清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有问题没?用清空架清空一下

看我描述,闪存问题或者清空,那不叫奇葩问题

网友:
是奇葩问题,请大神进入吧

网友:
VCCQ电压对不对?

楼主:
vcc2.9 vccq1.8 ,
vcc更改为3.3问题依旧,而且xt是可以开的
而且,vcc2.9正常情况下也是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有问题没?用清空架清空一下

闪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