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雷达灯头靠谱么,是否有人用过?

楼主(2024-03-27):
之前用的一直是一体雷达灯,

这次想尝试一下雷达灯头,
到手一个灯头,还能用,不过这货白天也亮,怎么办

各位用过雷达灯头么?买哪种比较好?

网友A:
人走过感应到当然亮了。

网友B:
把光敏电阻转到 亮处就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走过感应到当然亮了。

白天也亮,是不是不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光敏电阻转到 亮处就会好了。

这个灯头没光敏电阻

网友:
白天亮是没光感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天也亮,是不是不应该

不应该。我家门口装了,很灵敏,我走到大门后面,隔着墙灯就会亮。比以前红外感应的灵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我家门口装了,很灵敏,我走到大门后面,隔着墙灯就会亮。比以前红外感应的灵敏多了。 ...

你的雷达灯头,白天不会感应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雷达灯头,白天不会感应么?

白天不会亮,但是我不知道一体雷达灯和雷达灯头的区别。你说的一体雷达灯是哪种呢?我说的家门口的是这样的,应该是你说的灯头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天不会亮,但是我不知道一体雷达灯和雷达灯头的区别。你说的一体雷达灯是哪种呢?我说的家门口的是这样 ...

你这个是雷达灯,
雷达灯头,可以接任何e27灯的

右边是雷达灯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雷达灯,
雷达灯头,可以接任何e27灯的

哦,我懂了,这样灯坏了单独换灯。这个没用过。

网友D:
我们家公共走道也是用这种灯,但是白天是不会亮的,拆开看看有没有光敏电阻的位置,补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家公共走道也是用这种灯,但是白天是不会亮的,拆开看看有没有光敏电阻的位置,补个上去。 ...

需要改电路吧,随便补个电阻就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我家门口装了,很灵敏,我走到大门后面,隔着墙灯就会亮。比以前红外感应的灵敏多了。 ...

多普勒异常的灵敏,而且可以穿透一定的障碍物。    红外就不行了,有些即使是玻璃都不可以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要改电路吧,随便补个电阻就行么?

有些里面有空焊位, 具体你要拆开看灯头电路板是否有,而且除了有焊位,外壳上还要开孔,让光亮能接触到里面的光电阻。。

红外主要是它的透镜就是透明的,所以光感也在里面了,就不用单独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里面有空焊位, 具体你要拆开看灯头电路板是否有,而且除了有焊位,外壳上还要开孔,让光亮能接触到 ...

雷达触发+光敏不触发 = 不触发
雷达触发+光敏触发 = 触发

需要有光敏触发模块才行,否则得自己添加模块,不是单单焊一个光敏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达触发+光敏不触发 = 不触发
雷达触发+光敏触发 = 触发

就是这个,如果没有光控的一般这个管子不焊就可以,   外引就是旁边的焊孔。。。

论坛又开始鬼畜了,不知道怎么发成这样。一个帖子三个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达触发+光敏不触发 = 不触发
雷达触发+光敏触发 = 触发

就是这个,如果没有光控的一般这个管子不焊就可以,   外引就是旁边的焊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如果没有光控的一般这个管子不焊就可以,   外引就是旁边的焊孔。。。

图3和图1似乎有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