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高端盒子的朋友?

楼主(2024-03-28):
我现在用的是s905x4主流配置,四核A55架构看着还行。

应用场景是浏览器下刷网页版抖音,没办法。抖音TV客户端叫鲜时光,内容很垃圾,和手机、电脑版内容完全不一样。
问题是试了很多款浏览器打开www.douyin.com加载都很慢,五秒差不多才能加载出视频,上下翻页又要卡个一两秒。此时CPU占用率90%以上。

当年低端手机A53核心开个网页看视频都不卡的,怎么盒子A55了单任务还卡成这样。
想问问用S928或者rk3588的朋友,你们开浏览器加载网页卡不卡?

网友A:
盒子受限制太多了,如果想不卡可以淘个支持TYPE有线输出HDMI的旧手机,当盒子用强多了。

网友:
苹果盒子cpu最强,,要性能只能新手机或平板输出视频。

网友:
可以 apple tv  墙内用起来体验不好

网友B:
浏览器的内核不同导致了手机和盒子的体验完全不一样,盒子在打开超过10M的页面时基本会卡顿,停滞。如果是PC的浏览器,哪怕页面超过30M,N多图片加载,也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盒子受限制太多了,如果想不卡可以淘个支持TYPE有线输出HDMI的旧手机,当盒子用强多了。 ...

学到新姿势。

网友:
用盒子只刷视频够用了

网友:
不了解安卓APP是咋弄的,是把视频缓存在磁盘,还是内存,毕竟m3u8切片视频分段小,播放下段时,前面占用的内存就可以释放掉,这样也不会占用过多内存,磁盘使用寿命也能得到保证,而pc网页视频,是把视频缓存在磁盘的,储存介质擦写次数过多,老化后,写入速度降低,这就卡顿了,不知道是否可以学pc,建个内存盘,然后mount -o bind 绑定到应用的缓存目录,这样缓存就在内存盘了,速度就快了。

网友:
盒子的CPU和电脑的CPU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为什么盒子要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的内核不同导致了手机和盒子的体验完全不一样,盒子在打开超过10M的页面时基本会卡顿,停滞。如果是P ...

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内存少,本身主频己经够低了,还被动散热,因而强制降频,至于有没有一核有难9核围观还不清楚。e3+h61多香,再低点上个3470

网友:
建议APPLE TV 或M2 MAC MINI

网友:
用旧手机做盒子好用多了。

网友C:
因为你那个版本,就不是为这个盒子开发的,看B站app好像专门有大神改造的,相当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那个版本,就不是为这个盒子开发的,看B站app好像专门有大神改造的,相当流畅 ...

我是看抖音,用的也是盒子市场里的浏览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抖音,用的也是盒子市场里的浏览器啊

我常看的是华数鲜时光,不卡。

网友:
装个via浏览器(软件才几m)试试,我是可以直接网页观看央视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