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指针万用表档位柱完美修复

楼主(2024-03-28):
一使用近20多年的星牌指针万用表近来在清洁时,由于档位柱老化,塑料碎开,用胶水粘合后总感觉寿命不会长

总想用啥办法加以加固,开始准备想用铜丝缠绕,再仔细查看档位孔,铜丝粗了安装不下,细了又怕强度不够,放置二天后闲逛某宝,发觉一好东西,用卡尺量好塑料柱直径,对应正好找到这种铜管,选了壁厚0.5的下单。

花了6元多,回来一大包,这下用不完了

对比高度,高了1mm,仔细修平

稍用力套入档位柱,相当完美

原样装入表内,这下寿命大大延长了,转换档位无错档,转换时由于铜皮的缘故吧,感觉比原先来的灵活

这块表记得是八几年购入的,一直用到现在,尽管后续开关档位换成了印刷电路板,但这板用料相当扎实,有2mm厚,这么些年下来,档位铜皮磨损程度到尚可,精度不差,很准,还是老的东西质量,寿命好过现在的东西,手上还有一块MF30的表,质量没得说,怪不得现在这种老表,只要品相好一点,二手还是蛮高的。

网友:
搞根粗饮料吸管估计也行, 这表档位还是铜箔的, 也不耐用

网友:
是个很好的经验,对我有所启发。

网友:
便宜又好用

网友:
小铜管不错

注意绝缘

网友:
我的几个指针表,指针都不会归位到零了,调速也不行。还有一个指针直到一半就卡着不动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懂电路,不会修理,只会简单量下电压、电流、电阻之类。

网友:
星牌MF-368万用表,挺好用的指针表。

网友:
这么便宜的铜套管,最近铜价在涨,看表清洁度这么好,可能是一直在室内使用。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块表灵敏度高好用,就是电源是3伏,当时集成块引脚(测)值都是500型的,很烦恼

网友:
修复这种塑料柱还有一个办法,用线(干针线活的那种)密密地沿着柱子缠绕,然后滴上502胶水,老结实了。

网友:
哈哈,纯纯的爱好

网友:
这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上去就结实、耐用!

网友:
适合的管不好找

网友:
3D打印一个也可以啊,如果自己不会建模只能全部找人代加工,应该不贵!

网友:
处理的很漂亮

网友:
古董万用表迎来史诗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