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飞利浦HD7751咖啡机求助

楼主(2024-03-28):
一台飞利浦HD7751咖啡机,使用中突然无电,按键没反应,拿来看看

外观也不是很好看,据说要800块

这个牌子多年前买过吹风机,还行,现在吹风机只买松下的了

上电没反应,猜到应是电源问题,拆开果然是的

看到上图8脚芯片炸了,
芯片旁边还有一个AS7805A稳压管,查了管脚定义,在输入端输入12V,没有5V输出,挂了

主板控制板接口定义

分析了一下电源走向,继电器是12V的,控制板是5V的,那就用外接电源接入5V和12V,结果还是不行,机器开机键不起作用,屏幕不亮

分析了电源,开关电源输出不光是供给继电器的,另外就是保险电阻,光耦引脚都有锈迹,可能长期使用受潮导致,查了网上的电源板,看不清芯片型号

折腾一晚上,没修好,是不是直接买个电源板得了?
请各位指点
谢谢

网友A:
先把电源板修好,不知道你有没有修电源板的经验,用老式灯泡串在输入220V回路中做保护,测量开关电源芯片,检查是不是启动电阻,还是芯片本身问题,没有型号,画出电源芯片相关的电路图,网上可以找到相近似,替换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B:
十几年了,是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源板修好,不知道你有没有修电源板的经验,用老式灯泡串在输入220V回路中做保护,测量开关电源芯片, ...

第4张图,8脚芯片已经炸了,看不清型号,串灯炮已经没用了。但是开关电源常用芯片的电路我不熟,所以不知道用哪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了,是该换了

试试看能不能抢救一下,测了加热芯没问题

网友:
把电源芯片周围电路抄个草图,估计一下芯片的型号;或者在网上找找相同信号的电源板,对照一下型号即可。
既然开关管爆了,大滤波电容、功率管都要看一下,周边的小阻容元件也要排查一下。

网友:
有年头了吧   换新

网友:
是该换了...换意式咖啡机

网友C:
建议直接换板子

网友D:
5V不显示,也要怀疑电脑版问题了。。。
都有这么专业设备。。。
电脑版拿下来看供电是否短路,CPU短路那就修不好了。。。

网友:
换新换新 修好了也不好用

网友:
换板是最快的维修方法

网友E:
密封盒里应该可以找到芯片上盖看看型号

网友:
喝不惯咖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盒里应该可以找到芯片上盖看看型号

拆开咖啡粉掉一地,竟然忘记找一下芯片的上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不显示,也要怀疑电脑版问题了。。。
都有这么专业设备。。。
电脑版拿下来看供电是否短路,CPU短路那就 ...

不是专业的,差生文具多而已,电脑板有点难拆,先换个电源板吧

网友:
电源坏,是最好搞的

网友:
咋能不找一下飞掉的天灵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换板子

已经宝上买板了,不折腾了,赶紧修好交差

网友:
模块化就是好。不过拆坛的朋友,大都有原件级维修的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