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利德UT222钳表和三娃表对比测鳄鱼夹测试线阻值!

楼主(2024-03-28):
优利德显示0,三娃显示0.2!

网友:
0.2比0强,0是处理过的或者精度不足。

网友:
跟着你水一把

网友:
再找块表对比

网友:
用钳表来对比意义不大吧

网友:
钳表的误差太大了

网友:
一定要有电阻,不能为零

网友:
一直认为钳表测电流而已,其他的精度都没法比

网友:
钳表受 伤了

网友:
钳表说我们来比比无接触测电流。

网友:
有3个钳表,除了测电流,其他档位都没用过。

网友:
鉗表無損測電流功能就是它還能活著的原因。

网友:
还是日本那个有底数的才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