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R501做人体感应LED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3-28):
SR501模块已经参考论坛大神发的帖子改造成支持锂电池供电

我焊接了12颗3.2v 20ma的led灯珠,接SR501的out口灯珠亮度很低
按模块的描述out口应该有300ma-400ma的电流,12x20应该是240ma毫安,想不通亮度为什么这么低
为了偷懒我是并联了6个灯珠然后串了一个10欧的电阻,这样万一坏了一个灯珠其他灯珠不至于直接坏掉,这个不是重点,因为我正负级直接电池保护板输出口是很亮的,通过SR501模块就非常暗
然后我又接了一个SS8050三极管,由于手上还有150欧的电阻,就在基极接了一个150欧的电阻,但是发现不管基极接不接电阻led灯珠的亮度都很低,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难道是ss8050买到了假货?

网友A:
10欧的电阻100ma压降就1V了,3.2V的灯珠锂电池满电4.2V的电压才能提供100ma电流,电压再低点电流就更小了,要是模块再有点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的电阻100ma压降就1V了,3.2V的灯珠锂电池满电4.2V的电压才能提供100ma电流,电压再低点电流就更小了, ...

直接通过电阻为led供电亮度没问题,通过SR501亮度就很低,难道SR501有压降?但是我已经接了SS8050模块压降应该没影响才对

楼主:
仔细一看发现SR501模块out脚输出的电压是3.3V

网友:
加驱动
(补充文字说明)

网友B:
用三极管+pmos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pmos驱动

可以推荐个型号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一看发现SR501模块out脚输出的电压是3.3V

你还是不够仔细,没发现模块OUT端口从0001芯片出来也是串了1K电阻的,相当于灯珠串了1K的限流电阻灯珠亮度能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不够仔细,没发现模块OUT端口从0001芯片出来也是串了1K电阻的,相当于灯珠串了1K的限流电阻灯珠亮 ...

的确是这样,多分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不够仔细,没发现模块OUT端口从0001芯片出来也是串了1K电阻的,相当于灯珠串了1K的限流电阻灯珠亮 ...

这1k的电流电阻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
一半都个mos管驱动的   直接用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018-1-6.html

我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按这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