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肯请各位大佬们帮帮忙,给看看惠普DPS-500AB-2A怎么改13.8伏?

楼主(2024-03-28):
恳请大佬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VR701调一下试试,如果调不到,那就在电位器那接12V来的脚串电阻,大小要根据电位器相关电路计算一下,不能盲目过大。如果保护,就要找保护相关电路再调整,反正就是13.8V反馈那还是和12V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701调一下试试,如果调不到,那就在电位器那接12V来的脚串电阻,大小要根据电位器相关电路计算一下,不能 ...

谢谢大佬指点,晚上回去试一下,这里是BD8DMC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