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中生有的零件,无损拆装铝合金活塞模具自己做,徒手安装活塞环精确无损定位安装,手艺666

楼主(2024-03-28):
之前更新了自己不满意免拆治理除积碳,完美主义者想法,把发动机拆了,彻底一点脏东西都不留。

活塞都拆开彻底检查,

发现有一个帖子,说了,我之前花了大价钱的,充足经费下,却没被人修好,遗留问题彻底看看,有问题就修复,没问题就恢复。

果然发现,有个活塞偏心运行了两万公里。环被压扁了。

后续更新。。环没换。修复。(让某些阴阳怪气的看笑话人失望了,哈哈哈。甚至还有叼毛说钱没给够吧,我给他回复了,我说2017年,坏在外地,刚好离家里的熟人,<我不认识那种>,比较近,本打算去他那借用升降机自己换正时,结果要到的路上就正时断了。本打算拖回去自己修,结果我是地下车库,很多拐角,拖车进不去,车比较重,实际有1.75吨重。还不通知我,我先说了别拆就被拆散了,还被恶意放了新的防冻液,机油等行为,另一家能拖到修理厂的地方,说1500包修好能用,换拆车发动机3500左右,我都花了8k,和充足一个月多时间,绝对的经费和时间都够了。还有人说我不愿意花钱)

后面运行了一千公里左右,有一个活塞就压扁了且融化了。当时我只把活塞变形处加工,还是信任那个花了高价没修好的人。总不至于都不行吧,活塞虽然有变形,但压力正常,才没有拆下活塞检查,原因不明。这次换一个原车活塞试试,如果这次运气差,又扁了的话,还得开缸又修。<推测概率不大,我加工和后面都自己做了后,加工的量很小,两万公里后这次拆开看,我加工的痕迹都在,还是新的,没再增加变形挤压>

同时试了下,第一次安装活塞环,我感觉很简单,手就装上了,结果准备的工具完全用不上。

工具直接买来还要加工才行,不然伤活塞和环,密封面。所以先试下手安装,没有脏东西和损伤,

接着做个模具。这时候气体丁烷气用完了,融化铝合金没有加热工具。

今天气体到货了,看了下手上的加热工具还是太弱,准备做个加大加热工具,能把较大的铝融化就行。

气体还是太贵,估计后期融铝,一般饭碗大小就行的。还得找个性价比高的方法和工具

楼主:
视频记录不会插入视频就不发了。搜法系车民间专家就能找到。

等空了我徒手安装还要改进手都不用的效率更高的话,以后觉得,两三分钟一个都慢的话,主要让环又能压缩又不损伤,还不转动情况下。还要提高效率,商用我就会做个专用工具,一推就进去了。专车专用比可调节的好,就是环不会动,不会受损安装。资料已经有了,实物也有了,就是目前不追求效率,下4个活塞就十来分钟就好,平均两三分钟一个。已经够用了
顺路看到了,我修复的物品,一个胶木的ds5,308s节气门,一个大众朗逸节气门。都和重新没区别。

楼主:
花了大价钱还修不好,修坏了很多重要绝版的配件,那就还不如自己修,

当时我工作忙,不能住在外地那个人修理厂,

别个就是图钱,我给了充足,

但是他手艺不行。我都是钱给够了,让他不做少做事,少做少错,基本相当于找了个汽修厂帮忙看守车子,搭把手,我修过得地方都没有问题。

他旁边就是桶,在我说你脚踢一下,我的新的霍尼韦尔防冻液就接起来了,我才换了一周不到。

直接无视我,

机油也是才换380一桶的。好在我接起来了,但当时修好没用,用的全新磨合油。后来救援也用了,

他没有工具,我说等我来,我回家拿了一堆工具,<修理厂没有,但他说修过一样的,说了假话,怕我不在他那修了,不通知就把车架保险杠都拆了。很多都不用拆的,瞎拆>,结果放下电话,才半小时(开车要一小时路程)我还没到那边,他整的90%烂了,才给我电话求助我,快来,他拆不了。发动机有些地方烂了。结果我一看都是新的破损和不会拆,没工具,我说了我有工具,放着还不等我去。(还是家里熟人的修理厂,不是那个熟人老板,是他下面唯一一个1993年出生的技师,另一个就是油漆工,一个整钣金的,,更不行)

还是保险公司定点修理厂,我们还给他业务合作这种,他的上家保险公司老总,(类似于这个修理厂的财神爷,说话更管用)还打了招呼好好修。

只能说老板没问题,但是委托给工人,工人不行。就是大鬼靠谱,小鬼不行那种情况。

我本来想那个熟人亲自修,我都看到拆的差不多了,我原本就都会,他业务忙得很,就自己上手一起弄吧。

最后水箱,油底壳,螺丝,镗缸的铝合金渣都不管,研磨砂都不洗,各种不洗就想装,我就晓得这工人不行,
还是我全部洗干净,花了5天只清洗,这种慢工仔细下,都还是我做过的一缕正常,他把我涂了油的活塞,曲轴都化清剂洗掉再安装,我当时就想锤他了。还干磨半小时说找间隙,我说正常运行的车,怠速坏的,不是那边问题,尤其必须要有油。

所以试车就机油压力低,也都直接给钱,一分不折扣给他。
出了门就直接灰心的走了。

这次拆开,发现轴瓦上反了,活塞压扁了。镗缸一个缸的磨损加速,已经找不回来了。唉。

等于说工时基本上我在做,给他资料他都不看去打游戏去了。这种水平,我不亲自上,估计坏的更早。

网友:
模具尺寸需要高精度吧,这得进口数控机床CNC出来才行吧,就算模具做出来了,那活塞环也要复杂的金属来做

网友:
太牛了,真心学不来

网友:
能自己修车的都是大神

网友:
下一步可以研究怎么手搓发动机

网友:
说实话,这简直是受罪,还是买某系的省心省事。当然LZ如果享受这个过程就当我没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