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请问量产出现的紫色提示2P-B是啥意思?

楼主(2024-03-28):
请问量产出现的紫色提示2P-B是啥意思?

楼主:
高手快快出现啊

网友A:
启用了低格的bin分级功能,量产结束后会自动根据产出容量显示对应的颜色,方便机架操作人员快速区分闪存品质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用了低格的bin分级功能,量产结束后会自动根据产出容量显示对应的颜色,方便机架操作人员快速区分闪存品 ...

那请问这个紫色代表什么等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紫色代表什么等级

你纠结这个颜色没任何意义的,这个就是工具里设置的不同容量对应不同的颜色你可以随便改的。

网友(2024-05-28):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个紫色代表什么等级

颜色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原来量产如此,但是还没有十分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