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组一组锂电,需要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2024-03-28):
电动车的电池用了两年多了,打算换电时自己组装一组锂电,三元的太活跃不敢搞,觉得磷酸铁锂要安全点,都是网上这么说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车子是48V,现在用的是星恒24A,电池放在座位下面,可以提出来充的那种,听说这个电池是软包的那种,网上逛了N多圈,应该用大单体做相对简单点,再买个保护板,对于我这个一直在和电打交道的来说估计问题不是很大,不过这都是估计,没有搞过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打算用亿纬的40135圆柱电池组一个20A48V的,因为是磷酸铁锂,电压是3.2V,也就是说要用15串40135串起来,加一个保护板,要是空间够就用螺栓的那种,要是空间不够就只能焊接了,暂时还不想上点焊机,那样开支又搞大了,工具要一步一步的加,现在用的绿源充电器好像充满也是54V,要是直接充15串的40135不知道行不行?磷酸铁锂的充满电压是3.65,15串也是54.75V,电压与现在的锂电充电器正好对得上,就是不知道 这充电器除了电压外还有什么讲究吗?闲聊不喜勿喷

网友A:
厂家都难处理的事情,,那么多燃烧事故车,,楼主不怕吗

网友B:
注意安全咯。
反正给意外预留准备,这样出现那个情况也损失可控。
锂电池绝缘,保护板正规,插头防呆等等等等,热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都难处理的事情,,那么多燃烧事故车,,楼主不怕吗

所以不搞三元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安全咯。
反正给意外预留准备,这样出现那个情况也损失可控。
锂电池绝缘,保护板正规,插头防呆等等等 ...

是的,安全第一,可以不搞,搞就一定要确保安全

网友:
还是买正规厂家的电池吧,为了节约一点点费用而忽视安全,真的不值得。

网友:
前段时间才组了 国轩15ah33140的15串带均衡保护板,成本比较低,还可以,冬天温度低差点,现在气温起来了跑起都还行,不过买时候叫商家给你内阻要一致的,我当时不知道,商家只是容量大概一致,导致压差比较大,不影响使用,保护板带均衡用一段时间看压差能减小一点不,现在一块原车电池,后车架弄了个不锈钢盒子刚好装下新组的电池,现在两块电池换来换去用,出门再也不怕没电恐惧症了

网友:
直接到咸鱼上买一组单车或铁塔退役电池,磷酸铁锂的,省事多了

网友C:
我记得应该是16串,你查查资料,可以通用的话,建议上16串,
然后就是保护板,最好是带均衡的保护板。如果不差钱,可以上带通信的,可以手机上查电池实时信息。
尽量不要软包电池。
充电器专用的。和你原来的星恒不通用。
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应该是16串,你查查资料,可以通用的话,建议上16串,
然后就是保护板,最好是带均衡的保护板。如果 ...

谢谢,15X3.2刚好48,充满了15X3.65=54.75,要是16串的话可能也行电压会高点续航应该会更好点

网友:
大单体估计不太好买到正规的吧,网上的应该是瑕疵产品吧,还是老老实实掏钱买正规厂家的,安全点

网友:
别自己组,太危险了,不如用铅酸。

网友:
我是干电池组装的,请接纳浅浅意见,
首先你先确认你的旧电池是什么类型的,因为这样才能匹配你的电控和充电器,(按照你的描述,我觉得是三元动力的)
铅酸 铁锂 三元 这三款工作方式不一致的,希望你要严谨,其次锂电池着火事故大部分是在充电期间出现问题,(充电器不匹配 / 保护板功能失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15X3.2刚好48,充满了15X3.65=54.75,要是16串的话可能也行电压会高点续航应该会更好点 ...

15串好,原来充电器可以继续用
原车电量显示也可以参考。16串的话,只要车上显示不满电了,实际电池就已经没电了

网友:
我转干这个的, 你注意一下几点,
1.确认原有的电池是什么类型,因为需要和电控/充电器匹配,
2.注意绝缘,注意保护板匹配
3.注意地区,北方太冷不建议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串好,原来充电器可以继续用
原车电量显示也可以参考。16串的话,只要车上显示不满电了,实际电池就已 ...

是的,要是45V为低电的话,15串单个电压就是3V,要是16串的话就是2.8V了。这个电压差可能会全原车的电量显示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