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威泰克斯2208拆机换天线座和滤波器顺便改个背光

楼主(2024-03-28):
红色背光不好看滤波器生锈换掉 原来红色灯珠换掉上盖太久充气喷个漆然后在用纸蹭蹭50块到手的东西有这效果还算凑合

网友A:
手艺不 错,改背光清晰了

网友B:
ham高手
威泰克斯和八重洲的机器用的滤波器都很容易受潮出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用这种封装的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m高手
威泰克斯和八重洲的机器用的滤波器都很容易受潮出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用这种封装的更 ...

确实容易受潮 难不成滤波器外壳密封不严吗 主要是这个拆机时候滤波器外壳挂小水珠了其他地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 错,改背光清晰了

主要是看着顺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