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24-03-28):
海尔洗衣机有时能按电源键启动开机,但大多时候都按不启动。

网友A:
买张面板按键膜换了看

网友B:
怕不是主板的问题吧,怕是那个锅仔片里面氧化了吧

网友:
拆开短接下开关看看!

网友:
楼上两位师傅说的很对,拆出来清洗一下

网友:
开光的按钮有问题吧

网友C:
一般都是要拆开检查开关电源部分的启动电阻,看看是否失效了。这种故障自己可以搞的,也是通病,对于那些从来不取下电源插头的机器,迟早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D:
一眼小白表述。。

咱们拆机和维修圈,这种问题一般都分开说。按下按键后屏幕如何反应,机器如何反应。 不会说什么启动不启动。     为啥那。因为这种电控的东西,主板启动和电机启动不是一个流程。  为了区分开才采用多层叙述。。

按了屏幕点亮,出现什么什么。但是电机没有反应。。    这是一个老手和维修人员说的。。

说回这个帖子。如果按下去屏幕变化并非按一次变一下。  可以考虑将面板下的微动换一下,微动内氧化是日常。。

看到薄膜上这个圈了没,有这个说明要吗是分体微动,传动柱在面板上,线路板上是锅仔,要吗是一体微动,直接一个6*6的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张面板按键膜换了看

可能性不大。主板元器件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不是主板的问题吧,怕是那个锅仔片里面氧化了吧

主板故障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要拆开检查开关电源部分的启动电阻,看看是否失效了。这种故障自己可以搞的,也是通病,对于那些从 ...

你说得对,我常年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眼小白表述。。

按键故障可能性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键故障可能性不大

那就查主板的电源部分。一般主板不启动,你确定信号没事的话。电源就是第一怀疑对象。里面的电容,启动电阻,都可能因为时间流逝,长期高温侵蚀或受潮而挂掉。。

你先把型号放出来,至少让有能力的人,先过一遍单机通病。   因为有些型号的机器,特定的地方是批量损坏的。有共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查主板的电源部分。一般主板不启动,你确定信号没事的话。电源就是第一怀疑对象。里面的电容,启动电 ...

主板电源故障可能性较大,因为偶尔能开机使用,就是要靠运气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电源故障可能性较大,因为偶尔能开机使用,就是要靠运气启动。

终于会表述了。。

那基本是主板电源输出有问题了。。  先把输出电容搞一遍。。

不过先给你一棒子。灌胶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会表述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会表述了。。

换了电解电容,17V供电电压正常,5V供电电压正常,无语了。不会是主控单片机坏了吧?

网友E:
如果是电脑,开不了机拼命拍打一下鼠标或者显示器
洗衣机,额,要么踢两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电脑,开不了机拼命拍打一下鼠标或者显示器
洗衣机,额,要么踢两脚试试 ...

试过了

网友:
我的LG10公斤的就是电源轻触开关坏了,拆出主板换了一个没问题了,开关处是没有灌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