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7使用29F32B2ALCMG2开卡失败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楼主(2024-03-28):
银灿IS917使用29F32B2ALCMG2的芯片死活不能完整识别,换了几种跳线方式都不行。估计是开卡软件问题如何解决?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找找旧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62984-1-1.html

联系卖家了告知是开卡程序问题

网友:
第二个图 主控面的Flash 很明显 下面一排脚 有 假焊的。 楼主 再上下锡 用烙铁拖焊一遍。

楼主:
我都检查了,实际没有虚焊,否则四十多年的电子爱好白干了。
10多倍相关图片拍的不好

网友B:
你这个为什么下面的ID变成88了?这个识别正确的情况下要跑低格才可以开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为什么下面的ID变成88了?这个识别正确的情况下要跑低格才可以开出来的 ...

这正是我疑惑的,如果是虚焊的,也不可能两个ID都是一样的吧,所以我还是认为是开卡程序问题,再换一个最新的开卡截图就正常了,但我手头上没有再新的。

网友C:
好像R6和R7不是0欧,可以查下文档,这种tsop不仅难焊接,还容易吹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正是我疑惑的,如果是虚焊的,也不可能两个ID都是一样的吧,所以我还是认为是开卡程序问题,再换一个最 ...

你用ChipGenius识别的时候ID正确吗?另外你前面那个用错工具版本了,这个要用L06B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R6和R7不是0欧,可以查下文档,这种tsop不仅难焊接,还容易吹炸

我原来板上R6无电阻,R7是100K,这种tsop要使用拖焊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ChipGenius识别的时候ID正确吗?另外你前面那个用错工具版本了,这个要用L06B的版本

...

用ChipGenius识别的时候无ID,55家元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ChipGenius识别的时候无ID,55家元没了

这个工具是没问题的,排查你的板子吧,ID不正确就不行 因为个人不喜欢917我就没玩过,但是看别人贴L06B 跳线是R6 R7电压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具是没问题的,排查你的板子吧,ID不正确就不行 因为个人不喜欢917我就没玩过,但是看别人贴L06B  ...

应该是板子问题,这板子是我前几年买了几个,这次分别装了几个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  算了还是换其他的板子试试

网友(2024-05-14):
我的也是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板上R6无电阻,R7是100K,这种tsop要使用拖焊方式。

R6要贴2k电阻

网友D:
我的贴上干脆ID都不能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贴上干脆ID都不能识别了

捣股关键在拨弄,这就是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