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90DM860高压大电阻测试不行,求解,(已解决)

楼主(2024-03-28):
今天开始研究左边的档位,电流档位,50Ω低阻档位都OK,精度还不错,但就是进入这个高压档位,蜂鸣器就响,看说明书说是被测对向上有电压且大于30V就不会继续测试,可我的输出啥也没有连接,有这个表的同学请指教一下,这啥情况?
29日补充:已经解决,我一共买了2个这表,第二块今天到了,第二块表工作正常,证明之前使用姿势没错,有空再琢磨它了,老板倒是也同意换一个。

网友A:
这是测绝缘的吧,这不是测电阻的吧

网友A:
应该表笔也没插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测绝缘的吧,这不是测电阻的吧

嗯,是的呢,它有测量吸收比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表笔也没插对吧

按说明书连接的,应该不会错。

网友B:
看起来似乎提示AC大于30V,有可能是输入阻抗高,表笔感应到50Hz交流电了
把表笔拔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似乎提示AC大于30V,有可能是输入阻抗高,表笔感应到50Hz交流电了
把表笔拔掉试试 ...

拔掉了也一样呢,把表笔短路也是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掉了也一样呢,把表笔短路也是报警。

如果拔掉表笔或者短路,还提示大于30V,像是表有问题

网友C:
我的测量时,也经常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D:
表笔连接也拍出来看看是不是插错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笔连接也拍出来看看是不是插错座

不会错的,插口上标注了,说明书我也仔细看了好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测量时,也经常出现这个提示

我这个不知道啥情况,总是这么状况,说明说了只要有这个状态就不会继续输出电压了,问题是这个电压哪里来的呢?目前还不能拆开看情况,跟卖家沟通后在说,我买的第二块表也快到了,到时对比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知道啥情况,总是这么状况,说明说了只要有这个状态就不会继续输出电压了,问题是这个电压哪里来 ...

我不知道你买的哪一家,有一家卖家很好沟通,有问题会解决!这些都是退货,虽然都没拆包装,但是应该是抽检不合格,所以,有一定概率买到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买的哪一家,有一家卖家很好沟通,有问题会解决!这些都是退货,虽然都没拆包装,但是应该是抽 ...

嗯嗯,卖家人很好,主动打电话回来说可以退也可以换,和你是老乡。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测一次要等待30秒的意思吗?我试了下,都是测一次,然后要等一下才能测第二次

网友E:
我再看一下,好像是左上角的读数,是慢慢降下来的,要等那个数字等于0才能测试,恢复到0时,会滴一声,不知道你那里是不是一样情况,看上去是机制是这样的,特别是滴一声。不过这个表的说明书确实是写得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再看一下,好像是左上角的读数,是慢慢降下来的,要等那个数字等于0才能测试,恢复到0时,会滴一声,不知 ...

您这是在正常测试结束时放电到低于30V时就可以进行下一次测试,我这是还没有开始就左上角直接OL了,主参数显示AC大于30V,不让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在正常测试结束时放电到低于30V时就可以进行下一次测试,我这是还没有开始就左上角直接OL了,主参 ...

哦哦。对不起。我没有看清楚你1楼的说明,那就是有问题。

网友:
这表没售后

楼主:
研究了一下几位坛友的拆解图,简单判断了一下,高压都在上层小板,这个测试又借用了小电流插口,转盘必然要进行线路的切换,(说不定这转盘是双面弹片设计呢,一面切换主功能,一面切换大模拟单元)会有回路会经过这个小板,又由于50Ω档位功能正常,判断转盘弹片应该是接触良好,估计问题出在那几个板间连接器上,因为大多数时候,在没有专用工装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上下板多个插座的准确对位,有时候需要先只焊接一边的,另一半在PCB都插插好后再焊接,如果焊接时间长,可能导致个别针位接触不好,导致主板这边采集到某个开路的信号,开始高压测试前的检测误认为测试对象有较大的电压。另外发现,这个主板上预留了通信模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