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个天猫精灵TG_S2A还能挽救吗?

楼主(2024-03-28):
花3元得一个天猫精灵TG_S2A,看外壳似乎有开壳的痕迹

标签

没拆机前看到插电座内黑乎乎的,好奇怪,拆开一看明白了,到底为啥出现如此惨烈的情况,难道接了220v的点?不可能吧

(这是网上的图片)

(这是网上的图片)
用酒精清洗伤口,对照网上的图片,插座外围的元件损坏严重,电源转换芯片也起包了。不知道后面的芯片是不是受牵连
芯片型号也查不到,也不知道如何让测试后面的元件是不是也损坏?还请坛友支招

网友A:
三块钱不亏哈哈

网友:
插极性相反的电源爆的吧!防反接二极管炸没了

网友B:
你主板型号看看是什么,我好像有多的主板

网友:
要么插反了,要么电压高了

网友:
是不是哪个高手接线接反了导致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块钱不亏哈哈

如果主板不能修复也没啥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主板型号看看是什么,我好像有多的主板

图片上方的芯片炸了,型号显示不全。
若能知道2R2电感后面输出的电压的数值用某宝上输出的5v,3.3v等小板直接代替也可以,
麻烦坛友看能测一下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方的芯片炸了,型号显示不全。
若能知道2R2电感后面输出的电压的数值用某宝上输出的5v,3.3v等 ...

我让你看主板型号,你给我看电感,

网友:
我在村头废品站里见几个吸顶灯做工很好,拆开一看  模块带天猫精灵  就揣回来了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让你看主板型号,你给我看电感,

不好意思刚才没理解好,我拆掉插座和坏的芯片,测电感输出端对地阻值很大,估计后面的元件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小

知道芯片型号,元件太小,不好焊接,再说周边的小电阻也无穷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理解好,我拆掉插座和坏的芯片,测电感输出端对地阻值很大,估计后面的元件短路的可能 ...

型号不同,电感也不同,只是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不同,电感也不同,只是相似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方便测一下电感后面的电压吗?我考虑加装块小板子,元件不好买也不好焊接

网友C:
就算修好了听个歌还要充钱才能听

网友:
如果有喇叭,改蓝牙音箱,我改了一个天猫精灵的蓝牙音箱,音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修好了听个歌还要充钱才能听

是吗?对里面的系统没接触过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1.2、1.8、3.3V,从小往大一个一个试,5V可能性不大,不行就扔了

网友:
220是咋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1.2、1.8、3.3V,从小往大一个一个试,5V可能性不大,不行就扔了 ...

没有可调电源,只能买专门的板子,我感觉5v的可能下最大呢,在前级位置,你的建议很中肯,

也不知道USB的口能当供电用吗?

网友:
只是供电应该可以修复